求高手指点加工工艺!

楼主(2016-03-21):
附图!

网友:
截图,保存成JPG格式的图片,再上传吧!

要不没有人讨论的。

高手,没有时间下载你这玩意;
新手,没有积分下载你这玩意。

楼主:
材质SKD11,热处理55-60度,两头同心度0.02

网友:
这个零件强,比我前两天遇到的零件更难做,坐等大神分析

网友:
先粗加工,再精车外圆到位。再上加工中心第四轴。内孔,两段台阶加工到位。问题主要是在夹紧变形,工装的定位精度,机床的回转精度。刀具,和孔公差都不是问题

网友A:
或者直接上第四轴加工中心。两端台阶,及内孔加工到位。然后穿心轴磨削外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或者直接上第四轴加工中心。两端台阶,及内孔加工到位。然后穿心轴磨削外圆

厉害。嘿嘿,学习了。

网友:
半精车内外圆,做个弹簧夹上四爪找正后只要放一个爪就能实现装夹,而且同轴度可以保证得挺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材质SKD11,热处理55-60度,两头同心度0.02

你能不能重新编辑一下,在发一次,你这个活很典型,最近社区也很多,所以你做好点,管理员可能给你发推荐

这样发
求加工工艺,材质SKD11,热处理55-60,两头0.02
附图(再你发完后,你在编辑就能加入图片,毛坯最好也照个照片)
(你应该是已经粗机工完毕了,在热处理的吧,这样你在加个余量,最后说下热处理具体方式,比如高频什么的)

楼主:
好的,谢谢大师指点!

网友:
粗加工后时效,消除应力变形,然后用镗床精加工内孔(有条件用4轴加工内孔),最后穿心轴装夹磨外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