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材质的钢材不生锈,而且硬度达到56~60度,还要有强大扭力

楼主(2016-03-21):
什么材质的钢材不生锈,而且硬度达到56~60度,还要有强大扭力
                        谢谢了!

网友:
铬钒钢可以吗?扭力太大了总是要断的吧,低碳钢不容易断不过硬度不高啊

网友:
马氏体不锈钢

网友:
高速工具钢 普通工具钢

网友A:
为什么是选择一种材质然后兼备这些特性,而不是选择一种材质通过适当的处理方式让其达到这些特性呢?

网友:
帮你顶上去,让高手来回答。

网友:
表面镀铬

网友:
考虑模具钢淬火然后镀镍铬处理。

网友:
0Cr, 1Cr的不锈钢都可以,热处理后硬度能达到你的要去,抗扭转基本和形状有关,也就是刚度,这个看具体结构,但是对于比较硬的材料,要关心下心部的情况,太硬容易断。

网友:
17-4ph妥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是选择一种材质然后兼备这些特性,而不是选择一种材质通过适当的处理方式让其达到这些特性呢?

说的有道理

网友:
马氏体不锈钢1Cr13、2Cr13、3Cr13、4Cr13渗碳,牺牲一点耐蚀性

楼主:
       谢谢各位大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是选择一种材质然后兼备这些特性,而不是选择一种材质通过适当的处理方式让其达到这些特性呢?

大师有什么好推荐和方法吗?求介绍一些,谢谢了!!!

网友:
马氏体不锈钢600系列不锈钢,都具有高硬度的特性,强度需要配合结构尺寸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