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教:5mm厚度的钢板折弯与焊接的成本问题

楼主(2016-03-21):
我们要做一个1.2*0.5*0.5m的水箱,无上盖,打算用5mm厚度的钢板做。只要求不漏水就行。
是折弯+两条焊缝的成本低还是全部焊接的成本低呢?
另外,有没有相关的钣金和焊接的书籍可以参考的,给推荐一下,谢了。

网友:
同样刚刚学习钣金。。。你说的这个个人感觉差距不大,也不大的东西,你们有这么块料并且折弯机能折出来这U型弯就折弯,能减少漏点和焊工。。。现在人工费贵点貌似

网友:
我以前弄邮箱折弯加焊接的弄得多一些

网友:
只做一个的话,弄5块板焊接就好了。做批量的话还是折弯再焊上个底

网友:
不大的水箱,5mm太厚了。

网友A:
5mm是否太厚?

只做一个,2种方法差别不大,出去加工的话报价应该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5mm是否太厚?

只做一个,2种方法差别不大,出去加工的话报价应该差不多

嗯,那个厚度多少比较合适?我们下面准备做四个支架,如图,支架支撑部分  为   4个*2处*20*94(几字弯两个接触面为矩形)
下面是轮子,方便移动。
底部是不是应该厚一点以防止变形?

网友(点评):
板用1.8够了,不过你要顶部折边,四周用角铁加强,底部用方通做脚轮底盘

网友:
没折弯机就焊,有折弯机,把两条1.2m的边折了,然后焊两头封板。个人觉得,这鬼东西这么重,一天能折出多少?而且最多折两边,换短刀口,折短边,这折弯机喉口得多深啊?有这么长刀具吗?这么长行程的折弯机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嗯,那个厚度多少比较合适?我们下面准备做四个支架,如图,支架支撑部分  为   4个*2处*20*94(几字弯两 ...

四个角还用加强么?你说的1.8是计算的么?还是按照经验来的?
计算是按强度计算么?你看一下我的计算对么?
装水:1.2*0.5*0.5*1000=300KG
箱体:------约43(你的方案)90(原来)KG
共计350-400KG,
如果按照我原来的设计:支撑点的压强  P=G/S=400*10/(4*2*14*94)=0.38MPa
而Q235的强度为:屈服强度235MPa
但是支撑点的剪切力和拉伸怎么算啊?

网友:
焊接吧快捷高效省心

楼主(2016-06-28):
嗯,感谢各位,问题已经解决了。最终是采用的焊接,两侧端面及底部四个支架都是焊接。

网友:
能折弯就不要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