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ventor做倒角时选错线如何取消

楼主(2016-03-21):
一块钢板,用一个面分割开来,然后在分割面的地方做倒角(坡口),只需要一面,如图,现在是做好的,但是在做的过程中经常选上B线,不知道如何取消,只能重新做倒角。因为很多倒角一起做,选错了就要把所有的都重新做,太麻烦了,能不能在做的过程中把选错线的直接取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ctrl

啊,好使,谢谢,按住Ctrl的同时要点击线,刚开始试不好使。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好使啊,按Ctrl没反应,选中的线还在。

CTRL,加鼠标点击……怪我没说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CTRL,加鼠标点击……怪我没说全

恩,知道了,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恩,知道了,谢谢。

我想知道,您用Inventor多长时间了?这个Ctrl的用法方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知道,您用Inventor多长时间了?这个Ctrl的用法方才知道?

不到两月,以前练习做倒角都很少,没出现这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知道,您用Inventor多长时间了?这个Ctrl的用法方才知道?

陈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