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样让传送带带上静电

楼主(2016-03-21):
我的上一个主题中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43981
需要用到速度比较快的传送带,但是传送带速度快上面的物体就会打滑,我就想到让
传送带带上静电,这样纤维就能稳稳的吸附在上面了,但是查来查去,也没有什么
装置有这个用途,现在像各位请教
这种PVC输送带,有什么办法能让它带上比较强的静电呢?
谢谢各位前辈!

补充内容 (2016-3-23 14:22):
现在比较好的解决方案是,在皮带上方加装一层静电吸附性好的膜,然后用负离子发生器给皮带充电,就能带上很强的静电,谢谢各位

网友:
让PVC带静电没用过,建议找那些卖静电产生器的厂家问问

网友:
过来看看,学习一下!

网友:
可以考虑摩擦起电,但是噪音比较大,还有就是考虑绝缘,不能让静电溜走了

网友:
把材料放在盘子上,在盘子上加静电行吗?

网友:
改成表面粗糙的传送带可以么

网友A:
看你的目的是避免打滑,打滑如果是矛盾的话,提高摩擦系数即可,比如更换一下传送带表面材料,像贴层绒布、表面粗糙等等;再想一下,打滑的原因不光是因为PVC材料摩擦系数低,还有一个就是传输速度太快了导致的,看看是否有必要把速度降下来。抛砖引玉,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目的是避免打滑,打滑如果是矛盾的话,提高摩擦系数即可,比如更换一下传送带表面材料,像贴层绒布、 ...

谢谢!速度不能慢下来,因为来料的速度太快,用增大粗糙度的方式也不行,因为按照设计速度的话,风的阻力就会比最大的粗糙度还大很多,所以考虑到用静电吸附

网友:
如果来料比较均匀的话,可以考虑给传送带加上挡板,并使传输带的转动速度和来料速度相匹配,这样可以用挡板把来料挡住,避免打滑,

网友:
上面放些小对辊,压住纤维进行输送就跑不掉了

网友:
提高摩擦系数靠谱!

楼主:
现在经过实验的解决办法是,在皮带上加装离子发生器,可以迅速使皮带带上静电。

网友:
11楼说的方法很好啊

网友:
用毛毡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