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让杯子自动排列上料

楼主(2016-03-21):
产品为杯子,想实现杯子的自动排列上料,杯子是倒扣着竖着放的,需要排列整齐到传送带上,该怎么办?请大神们帮忙想想办法。

网友A:
请问下大侠,你这个放料的地方是怎样的呢?是杯子已经一箱一箱放好,然后让它自动上料还是怎么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下大侠,你这个放料的地方是怎样的呢?是杯子已经一箱一箱放好,然后让它自动上料还是怎么样的?

杯子是一箱一箱放好的,横着放的,让它自动上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杯子是一箱一箱放好的,横着放的,让它自动上料。

有没有可能让它一箱一箱倒着放好,直接用吸盘吸呢?伺服模组来定位位置。一个一个吸到工位上去。

网友:
对 啊,吸盘可以吧

网友B:
这种装置我在最近的一次慕尼黑光展会上见到过,可以自动排列到带轮上,按你想要的位置,你可以搜索一下那个展会

网友C:
振动盘是万能的

网友D:
MechLib里起码有三四种相关机构的视频。。。

问题是:

这杯子是什么材质的?摔不烂还是易碎?

怕不怕相互摩擦刮伤?

多大的个头啊?

。。。。。。

大家求助,为什么都不愿意说出具体而重要的信息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D:
MechLib里起码有三四种相关机构的视频。。。

问题是:

材料是不锈钢的,杯子直径在80mm到300mm之间,不怕相互的摩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振动盘是万能的

大侠,直径80mm-300mm,可以用振动盘实现杯子倒着传动上传送带吗?

网友(点评):
有点大,我不专业做震动盘。理论上是可以的,你找做振动盘的问一下,那么大估计价格会很高

网友(点评):
所以说求助的时候尽量详细陈述一下具体情况,这样的话,就很少会有人推荐振动盘了。。。

网友:
管子的出口有一个活动钩子的供料机构见过的吧。多便宜啊?一个振动盘的价格,可以搞出好几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装置我在最近的一次慕尼黑光展会上见到过,可以自动排列到带轮上,按你想要的位置,你可以搜索一下那个 ...

层主提供的信息很好,某去搜索下。

网友:
搞定了么

网友:
看一下啤酒、罐装奶的生产线可能有参考价值

网友:
吸盘,旋转气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