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面试自动化设备的公司,会问哪些问题?求助

楼主(2016-03-21):
     求助!!!想问一下如果面试自动化设备的公司,面试时会问哪些问题?
     本人在上海干了两年设计,公司是做大型船的供油单元的,是一家船舶设备公司!
     但是,航运业实在是比其他行业更不景气,所以我想转自动化和工业机械手行业。
     所以想问一下如果面试自动化公司的话,面试的技术主管会问一些什么问题?
     希望越详细越好,也好让我有更多的准备!谢谢各位了!!!!!!!!!

网友:
你最好查一下公司做什么产品,这样所用到哪方面的技术也就猜出70-80%。

网友:
他考你基础知识也没办法啊,随便找精度公差书上一道习题就可以难倒很多人

网友:
随机应变

网友A:
要是我面试的话,如果是你这样,突击学习估计是来不及的。我会问你做过什么自动化设备,对丝杆,导轨,轴承,电机等标准件的选型,使用有没有经验,相应的机加件公差控制在多少。
曾面试过一位小伙,因为是老乡,很想给了他一个机会。小伙说对丝杆,导轨很熟,就问他装配导轨,一般设计要求导轨直线度多少,平行度多少,丝杆对导轨的平行度多少,怎么检测的。没经历过,根本说不上来的。
后来,看他实在不懂,就问一个最简单的问题,他要采购的丝杆,有没有出过图纸,标注丝杆两轴端,让供应商按图加工,他回答:不知道,采购自己采购的。我反问:采购凭什么替你买,他是怎么知道你所要的丝杆是什么样的。这一下,他才承认没有这方面的经验。至此,面试也没法谈下去了。其实,他果他说实话,我还是愿意给机会的,毕竟如果有基础,这些对着手册几天就可以学会。

网友(点评):
估计他说的熟,只是见得多用的多,没有从根本上遇到问题

网友B:
肯定会问如何选电机、选减速机、选气缸、选直线付,没跑。其他的看行业范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肯定会问如何选电机、选减速机、选气缸、选直线付,没跑。其他的看行业范围了。

楼主高见,我原来去面试 还有笔试这一轮,通过了,可是低点太偏就没有去成。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要是我面试的话,如果是你这样,突击学习估计是来不及的。我会问你做过什么自动化设备,对丝杆,导轨,轴承 ...

我问我们的钳工师傅,直线导轨怎么安装?怎么检测平行度,他说用卷尺量量就行了。。。

网友(点评):
是他在忽悠你吧!基本上我们装导轨长1500mm以内的导轨,直线度在0.005mm,平行度在0.01mm以内,用卷尺能量出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我问我们的钳工师傅,直线导轨怎么安装?怎么检测平行度,他说用卷尺量量就行了。。。

现在很怀疑他的真实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我面试的话,如果是你这样,突击学习估计是来不及的。我会问你做过什么自动化设备,对丝杆,导轨,轴承 ...

我知道自己没有自动化的经验,所以我打算重新从助理工程师干起。但是现在大环境不是很好,所以找工作有点着急了。我基本知识其实有些准备的,已经准备了半年多了。但就是没有实践很多时候看了忘又或者是只清楚个大概细节方面不了解。所以才想求各位给点面试题做做自己安心点!

网友:
一般会问你:
1.有哪几种传动方式,各自优缺点是什么;
2.气缸有哪几种,各自什么特点;
3.伺服电机和步进电机有什么相同点和区别点;
4.上料方式有哪些。
5.加工方式有哪些,各有什么特点;
6.材料方面的一些问题;
7.要把旋转变成直线,有哪些方法;
等等等等。

网友:
找助理,画图熟练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很怀疑他的真实水平

可能设备没有到这个精度的程度,自然不需要这方面的知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就是震动盘。气缸堆积木。电气plc。还有啥?
高速稳定的自动化。都是凸轮系统。

对,就是这些,然而能把这些做到很好吗?

网友(2018-09-22):
你简历上写要多少钱,在一定程度上决定问什么问题。
1:助理工程师,也就问问你一般形位公差方面的,不记得怎么选没关系,你说一般查手册标注形位公差,知道一般选用几级等等
2;担当工程师,伺服、气缸、液压肯定要问,材料选择,公差等也要问,标准件选择,机器人,等也要问问
3:技术部主管,技术问题肯定要问,项目经验,怎么解决问题,培训新人,分配任务,管理纳期,控制成本,等等。
再往上,我也摸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