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加工工艺,材质SKD11,热处理55-60

楼主(2016-03-21):
求加工工艺,材质SKD11,热处理55-60,两头台阶处与内孔的同心度0.02*。

附图

网友:
这图画的忒寒碜了吧

网友:
图画的有点怪。加工难度大。

网友:
关键是硬度55-60的内孔怎么保证

网友:
这图看着有点怪,

楼主:
装配后是这个样子

楼主:
加工完毕成品装配后大概是这个样子的

网友:
一看这图就知道设计人员和我一样不太懂公差、尺寸公差,要求严就是0.02,不严就是0.05,偏大就是0.1、0.2
哪位大侠指导下

网友:
少量加工可以采用粗车毛胚外径留量单边0.2~0.3,内径单边0.1,长度留量0.5,淬火后磨内孔∅12和其中一边∅13,如没有适合的内圆磨则可以上慢走丝割∅12,然后用小锥度芯轴套上去两顶尖磨外圆,注意磨削力度,别磨出裂纹来,因为太薄,然后磨长度和另外一边∅13的孔。

楼主:
谢谢大师指点

网友:
位置度基准貌似不能标在轴线上的,应该放两边

网友:
基准貌似不能标轴线上的,要放在两边

网友:
不懂加工工艺。
但感觉这画图的同学还得多学啊。

网友(点评):
这就是所谓的“画图”

楼主:
看来是没有人搞定得定了啊,!!!!唉!!!

网友:
楼主所言硬度应该是最终硬度吧?

如果是,工艺路线如下

车----热处理----珩磨内孔---内孔穿芯棒磨外圆------外圆定位装夹磨台阶孔

网友:
这个简单,谢谢

网友:
怎么看着有点像是高压气筒之类的东西?

网友:
楼主有考虑过 真空热处理不 ?  不变型  对公差变化微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