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装配时, 使用配置——按焊接、按加工,什么区别??

楼主(2016-03-21):
零件是用焊接建模。        谢谢大家

网友A:
也不晓得,感觉没什么作用

网友(点评):
这说明你的工艺常识一点都没有

网友:
计算应力的时候有区别吧,你试试

网友B:
只说一个常识,焊后加工知道不,了解了焊后加工的工艺过程,不用问别人,你自己就明白了按焊接,按加工两个配置的意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说一个常识,焊后加工知道不,了解了焊后加工的工艺过程,不用问别人,你自己就明白了按焊接,按加工两个 ...

你如果知道,简单说一下区别,不知道或者说不想说也不勉强,每次不正面回答问题不说,还解决不了问题。烦请不要浪费大家时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不晓得,感觉没什么作用

那你给讲讲 sw装配时,配置上使用焊接/加工 对于装配图有什么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说一个常识,焊后加工知道不,了解了焊后加工的工艺过程,不用问别人,你自己就明白了按焊接,按加工两个 ...

完全答非所问。。。

网友C(2018-05-30):
按焊接时针对焊接件才有的,可以在选项-文档-生成派生草图上去掉。这个没一点用。我都是不要。有个孩子说的其实不错,什么加工 焊接 常识的话。但是那种装逼的态度令人反感。就好比你问一个人这个东西怎么设计或者计算的时候,狗比告诉你这个机械设计手册上有,你去查一下就知道了。我日他先人的,你要是知道在哪儿 怎么查,或则理解的话还要问别人吗。这种装逼侠还不如不要说话。

网友:
表示没用过,学习当中

网友(2019-07-16):
能不能一键设置后不在冒出这个对话框啊,每次都要点就觉得好烦

网友(2020-08-26):
同求,坐等高手解答

网友(2020-12-17):
引用 网友B:
只说一个常识,焊后加工知道不,了解了焊后加工的工艺过程,不用问别人,你自己就明白了按焊接,按加工两个 ...

装个得儿,答非所问,腹中空空,只剩下戾气了吗?
软件教程解释是※※※零件添加焊件特征后,软件将会创建两种默认配置: 一个是父配置(默认 <按加工>),另一个是派生配置(默认 <按焊接>)。

您可以根据 <按加工> 配置创建模型,并包括所有加工特征。 不过,如果您希望按零件在加工前的原样来显示,则应使用 <按焊接> 配置并压缩加工特征。※※※
我的理解是,双配置可以是焊接图+精加工图,复杂焊接件工程图可以用配置来单独出焊接和精加工图。应力分析等用焊接配置分析不易报错。说白了就是方便设计分析,考虑到设计者需求自动生成两个配置。

网友D:
从机械设计工程师角度,焊接件要做应力分析,复杂焊接件工程图要分焊接图和孔位图。但在操作过程会遇到孔位过多看不清打印图纸,应力分析易报错等问题。把零件做成两个配置,按焊接只有焊接尺寸,按加工在前者基础上加上精加工及打孔。这样按配置分开出焊接图清晰明了,还方便我们应力分析。是软件开发者为了方便我们设计做的设定(可以看下软件教程详细解释)。至于什么加工工艺的就不要秀下限了。

网友(2022-10-06):
引用 网友D:
从机械设计工程师角度,焊接件要做应力分析,复杂焊接件工程图要分焊接图和孔位图。但在操作过程会遇到孔位 ...

请教一下,那如果要BOM很详细的话,选哪个?有区别么

网友(2023-05-26):
我连问题都没有搞清楚,哪位大侠给解释一下,学习一下

网友E(2023-07-19):
我的不管选“按焊接”还是“按加工”,都有孔啊,难道要自己手动压缩?那自动生成的“按焊接”还有什么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不管选“按焊接”还是“按加工”,都有孔啊,难道要自己手动压缩?那自动生成的“按焊接”还有什么意义 ...

对,要自己手动选择特征去压缩,软件没那么智能

网友(2023-08-25):
引用 网友C:
按焊接时针对焊接件才有的,可以在选项-文档-生成派生草图上去掉。这个没一点用。我都是不要。有个孩子说的 ...

咋说的这么解气呢哈哈

网友(2024-09-18):
引用 网友C:
按焊接时针对焊接件才有的,可以在选项-文档-生成派生草图上去掉。这个没一点用。我都是不要。有个孩子说的 ...

你好,我也是做机械设计,刚入行,方便加好友认识一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如果知道,简单说一下区别,不知道或者说不想说也不勉强,每次不正面回答问题不说,还解决不了问题。烦 ...

说了大家的心里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