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杆买回来后能车削吗?

楼主(2016-03-21):
想其中一端车一下,搞成轴,插进轴承内圈里面去。
否则买回来的丝杆如何和轴承连接?(丝杆全部是螺纹,没有光轴部分)
谢谢!

网友:
可以自己加工,精度要求不高的车一下。要求高的还要磨。或者出图,采购时让供应商加工好供应

网友:
买谁家的谁给你车,非要自己车,需咨询车工师傅,不是人人能干好的。

网友:
能车的 我们公司经常车 不过主要看你们的使用要求

网友:
为什么不叫供应商加工好?

网友:
可以的,就是买回来的会比较硬而已,但是还是能车的

网友:
你是非标的丝杆吧。

网友A:
定制就可以。买丝杆都是买回来再退火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定制就可以。买丝杆都是买回来再退火车的

退火车完之后,还会做表面处理么

网友:
直接车就可以的,退火麻烦还影响丝杆强度,买车淬火件的车刀直接车就好了,或者YW刀片的车刀,不过就是磨损会比较快。这东西以前干过不少。

网友:
卖的商家有代加工的吧

网友:
丝杠在买回来之前没出图纸让供应商定制?

网友:
哎。。。。。。
设计师真是的。。。。。。这些个东西都是标准的,即使没有标准的选,也有非标定制的,愚蠢!

网友:
可以自己加工,精度要求不高的车一下。要求高的还要磨

网友:
一般情况下,供应商那里可以加工好的,你把车的尺寸告诉供应商就好了。如果非要自己车的话,不是很好车,因为表层比较硬,建议先退火,再车,车完后可以用砂纸磨一下就好了,然后用游标卡尺测一下直线度。

网友:
都是供应商给车好啊,安装方式告诉厂家,回来的丝杠直接是做好的。

网友:
毛线,供应商其实也是自己拿到外面加工好再发给你,出厂状态可都是一样的,不靠批量生产成本咋降得下来啊。当然你批量很大是完全可以定做的。

网友:
能订做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