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的折弯件展开长度怎么计算?

楼主(2016-03-21):
材料是钢在网上查到的计算公式

楼主:
公司的工程师给我的算法就是15.72+25,总觉得哪里不对!

网友(点评):
肯定不对

网友(点评):
算展开实际是在算圆弧长度而已,忽略圆弧就容易偏差,板厚越厚偏差越大。

网友A:
L=A+B+0.3t,t:材料厚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L=A+B+0.3t,t:材料厚度!

0.3怎么来的啊

网友B:
L=A+B+圆周率×弯曲角度×弯曲半径/180.

楼主:
引用 网友B:
L=A+B+圆周率×弯曲角度×弯曲半径/180.

L=13.75+23+3.14×1/2×1,对么?

网友B:
π×90×1.5/180

网友C:
这是软件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π×90×1.5/180

哦,谢谢了,和我在网上查到的计算公式一样的。

网友D:
问下楼主,材质的牌号与材料的硬度

算展开需要这两项参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谢谢了,和我在网上查到的计算公式一样的。

客气了! 我也只是懂点皮毛,坐等大侠.

网友:
lz不妨试试下一尺寸为38宽的料,在24尺寸地方划一道线,折弯。然后量一下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问下楼主,材质的牌号与材料的硬度

算展开需要这两项参数

材料记得是2Cr13,硬度不知道

网友(点评):
硬度要查到,不然就是直接试折弯去验证。

网友(点评):
大神,如果硬度是HRC32,您是怎么的计算的。

网友(点评):
展开长大约在38.60~38.68,应该不会超过38.76 。要注意折弯后可能会有裂纹。

网友(点评):
大神,这个零件精度要求不是很高,如果我就按网上查的一般计算方法也能行,但是我想知道如果精度要求非常高,这类的折弯件展开尺寸是怎么计算的,能说一下您的计算方法吗!

网友(点评):
就是按照1#你搜到的那个公式,问题点在C 的中性层位置,即从内侧往外偏多少是合适的,若是精度要求非常高,只有试折去取得系数值,而换了不同批材料就又可能出现偏差。

网友:
你下点同厚的边角料,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软件算的

我用网上查的公式计算出来是38.075,怎么差这么多!

网友(点评):
38.075 肯定是错了

网友(点评):
是我算错了,应该是39.075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软件算的

不对,是39.075

网友(点评):
39.075 肯定也是错了,这是在大内R的情况,不符图纸

网友:
很早以前也干过板金,当时工厂直接给个系数公式来用,现在已忘了

网友(2020-11-11):
引用 楼主:
公司的工程师给我的算法就是15.72+25,总觉得哪里不对!

错了

网友(2022-03-22):
如果是矩形管不断开外侧板,展开长度怎么计算?

网友:
引用 网友B:
L=A+B+圆周率×弯曲角度×弯曲半径/180.

为什么除以180?弧长不是除以360度吗?

网友(2022-04-22):
看你用什么算法,我一般查表用K因子,展开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