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开缝向心关节轴承的使用要求

楼主(2016-03-21):
单开缝向心关节轴承的使用场合,可以代替简易带座轴承吗?
最近,设计(模仿)的一台小型皮带输送机的带座轴承坏了(装好试机了两三天),老板要求用单开缝向心关节轴承,能代替吗?是不是用内外加工一个轴承座,还有轴承座的结构(在网上没找到),转速120转左右,轻载,立式包装机配套用的,谢谢各位大侠了

网友A:
不能,转速太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转速太高了。

这种轴承一般要求转速有多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轴承一般要求转速有多高?

关节轴承对pv值有要求的,pv值要咨询制造商。
有了pv值,根据轴承尺寸,就能算出许可转速。
另外,关节轴承一般不用于旋转运动。

网友:
1,关节轴承,低速重载。
2,建议关注机械加工精度及安装工艺。
3,从你括弧中模仿2字看,设计应该没有多大的问题。多从其他方面找原因。
4,严重怀疑轴承的可靠性。

网友:
补充下,关节轴承对p,v,pv值都有要求的,昨天只说了一个pv值,是不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