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矩求问

楼主(2016-03-21):
具体如图,是一个做疲劳试验的装置,要求链轮反复转动,即要电机频繁启动,请问链轮的启动转矩和运行转矩分别为多少

网友A:
有点不理解。频繁启动电机实现正反转,干嘛不用离合器加换向机构实现呢?不能使电机频繁启动,更不能频繁正反转启动。

网友(点评):
见过快丝线切割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点不理解。频繁启动电机实现正反转,干嘛不用离合器加换向机构实现呢?不能使电机频繁启动,更不能频繁正 ...

电机是转十圈左右后停止在反转十圈如此反复,你会算如图所示的启动转矩和运行转矩吗?

网友B:
你这个应该算不出来,没有时间就算不出加速度,有了加速度还有你各个轮子的参数(转动惯量)才能加起来算启动和停止的转矩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应该算不出来,没有时间就算不出加速度,有了加速度还有你各个轮子的参数(转动惯量)才能加起来算启 ...

你是说启动速度吗?启动速度没有要求的,就正常的合闸上电速度就行,轮子重量为三个轮子合起来大概就7kg左右吧!你看看这样能算出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说启动速度吗?启动速度没有要求的,就正常的合闸上电速度就行,轮子重量为三个轮子合起来大概就7kg左 ...

既然计算肯定要数据,从0开始到稳定计算的话肯定需要时间的。速度加速度和时间的关系不用说吧,加速度就算到力。

网友:
你还需要链轮的大小,假定主动轮加速度为1,那么按图示方向左边的可以计算出假设为2,由大小关系可以知道,那你提升的就知道了。右边的分析瞬时状态链条是松的,靠重力下落。也就是主动轮的启动只考虑前边的即可。

网友C:
定滑轮不省力,楼主这个不难算

网友:
匀速转动的时候,载荷只有摩擦力
启停时候,根据加速度的不同,会有不同大小的惯性力。很难一概而论。

网友D:
没有加减速要求的话,1Nm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点不理解。频繁启动电机实现正反转,干嘛不用离合器加换向机构实现呢?不能使电机频繁启动,更不能频繁正 ...

线切割机床-DK系列,当然知道。但力矩很小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定滑轮不省力,楼主这个不难算

能具体指导一下嘛?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加减速要求的话,1Nm就行了

两边带动的负载有35kN,1Nm启动的起来吗?能克服自身的转动惯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应该算不出来,没有时间就算不出加速度,有了加速度还有你各个轮子的参数(转动惯量)才能加起来算启 ...

时间没啥特殊要求,只要启动起来就行,就是一般普通电机的启动过程所用时间,我在网上也没找到和电机的启动时间相关的资料,你知道一般电机启动时间如何确定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边带动的负载有35kN,1Nm启动的起来吗?能克服自身的转动惯量吗

用非常小的加速度,我保证能启动起来,如果你有耐心,24小时后,你在看位置有变化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