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机构由于产生90-100分贝左右的噪音被客户投诉,一直不能解决,所以现求助各位大神

楼主(2016-03-21):
 此图为我的朋友求助贴,此机构由于产生90-100分贝左右的噪音而被客户投诉,一直不能解决,加工零件基本可以确定为合格,所以现求助各位大神,可以畅所欲言,得到大家在帮助,解决噪音问题,我个人认为是由皮带轮机构的原因,是造成问题的根本原因,但我没有现场看过,也不确定。

网友A:
原来厂里带轮箱出现过类似问题,当时就是带轮及皮带问题,皮带两边一边松一边紧,但换皮带后噪声略减,但任然很大,没能完全解决。期待高手解决。
另外3000转以上应该做动平衡,这个可能也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厂里带轮箱出现过类似问题,当时就是带轮及皮带问题,皮带两边一边松一边紧,但换皮带后噪声略减,但任 ...

谢谢你的回复,如果是把带轮机构换成齿轮机构会不会改善呢?

网友(点评):
不一定,带轮是比较简单的,齿轮跟它就不是一个级别,而且皮带有缓冲作用,还要看你的受力

网友(点评):
带轮换成齿轮这个转速噪音翻翻,除非楼主的齿很NB,你还要考虑怎么润滑,所以齿轮想都不要想了

网友(点评):
大侠说得有理

网友(点评):
机械设计实例:磨头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3426

网友:
单从图面上看右侧的结构问题不少啊,那个弹簧加在轴承左侧,看似用来补偿轴的伸长,其实是使得整个轴可以往左侧整体运动,完全失去了轴的轴向固定,然后就会出现带轮往固定盘上靠等一系列问题了

网友(点评):
还请指教

网友(点评):
我觉得你说得有点问题,你拆台普通电机就知道了,电机轴的轴向定位一般都有加碟簧,一方面是为了补偿间隙,一方面是为了减少噪音

网友(点评):
游动端何来补偿间隙一说?减少噪音倒是有可能

网友B:
你这转速很高了,好好设计吧

网友(点评):
是啊!高转速是比较难搞。

网友:
不光看分贝听听声音,尖的声音可能是轴承预紧力大了………从图上看预紧与安装座和轴的轴向长度公差有挺大关系,图中没发现配或者调的地方,完全靠干活保证,比较难………

网友(点评):
这个弹簧两面也要加工的………

网友C:
关键是你这根轴的预算,如果预算足够,可以帮你搞定精度2u,噪音50分贝以下的。

网友:
轴两端有固定住?这个设计感觉轴会串动。带轮会和其他零件摩擦到。

网友:
那个是弹簧? 怎么装那里? 感觉好别扭. 会蹭的吧?

网友(点评):
蝶形弹簧,设计的很别扭,这类轴类机构还是参考手册上的经典机构比较好

网友:
测试下振动先。

网友:
这么高速度,应该用油润滑吧

网友(点评):
是呢,最好能有喷油泵,让轴承保持润滑状态,轴承用的啥牌子啊,一边各用两个单列的轴承吗?改成一个双列轴承可以不。

网友:
测试一下震动?

网友:
1、转速高,轴承无润滑
2、皮带轮会与端盖干涉吧?

网友D:
弹簧装反了,应该装在右边。轴高速运动受热伸长后直接顶住轴承,轴承承受很大的轴向作用力,当然噪音大了。

网友:
这么高的转速你用油脂润滑?轴承不烧么

网友E:
我们设计绕线机时速度18000,具体结构如下。轴承位2端用角接触轴承,中间用调整环顶住轴承内圈。前端用轴承压盖压住外圈。另一端用圆形锁紧螺母调整背压。轴承调整时2角接触轴承之间有一定的预压力但又不能有涩涩的感觉。全跳动控制在0.02,轴向跳动控制在0.02内。高速转动时声音听起来很爽。

网友(点评):
也许最简单的就是最好的。

网友(点评):
问下是用的三角带传动吗?现场说话能听的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们设计绕线机时速度18000,具体结构如下。轴承位2端用角接触轴承,中间用调整环顶住轴承内圈。前端用轴承 ...

大侠  来个图啊   看文字费劲

网友(点评):
图很简单,关键是你能调好吗。等一下给你上图。

网友:
减小轴承中心跨度(结构允许的的话),右端加圆柱滚子轴承,增加刚度。轴承配置还可以调整

网友:
感觉怪怪的!只有轴端的螺钉是调隙的吗?随温升调隙是变化了呀!没有能够保证的结构吗!

补充内容 (2016-3-22 13:56):
调整完了一个状态,温度变化一个状态。哪个是正常的?预紧力随温度变化!

网友(点评):
别瞎说……那个碟形弹簧没看到???

网友(点评):
那个蝶形弹簧冷的时候起作用。

网友(点评):
只是感觉怪怪的

网友(点评):
也就是说热的时候失准了呗!

网友:
好好干机械  别瞎说……那个碟形弹簧没看到???   发表于 1 小时前

调整完了一个状态,温度变化一个状态。哪个是正常的状态?预紧力随温度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弹簧装反了,应该装在右边。轴高速运动受热伸长后直接顶住轴承,轴承承受很大的轴向作用力,当然噪音大了。

同意。随便问下,这样的的结构左边调间隙有用吗?左边的间隙控制就是在蝶形弹簧上。

网友:
我来学习各位大神的理念了

网友F:
1. 轴承的固定方式感觉有点儿别扭,这样的结构左端轴承左侧的挡圈似乎是多余的;
2. 楼上的朋友已经说了,带轮跟端盖直接接触?
3. 整体固定是靠右侧的这一个支撑板?感觉左端悬空,固定不稳,造成了摆动。
4. 也是建议先检查下整体震动吧。

网友(点评):
说得有道理,会进行检查改进!

网友:
可以看一下磨床轴装配

网友:
左边悬臂太长了吧,高速会不会震动?

网友:
看图纸的话个人认为是轴承套设计有问题,前后2对轴承位的加工需要两次装夹完成,同心度根本保证不了,这个应用,建议参考下立式铣床铣头主轴的结构。还有就是跟固定板接触面过小。

网友:
速度高时三角带比较少见,应该有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们设计绕线机时速度18000,具体结构如下。轴承位2端用角接触轴承,中间用调整环顶住轴承内圈。前端用轴承 ...

请教你们这个主轴要不要做动平衡测试呢?

网友(点评):
我们负载轻,没做。

网友:
引用 网友F:
1. 轴承的固定方式感觉有点儿别扭,这样的结构左端轴承左侧的挡圈似乎是多余的;
2. 楼上的朋友已经说了, ...

请教震动检查是怎么检查的?有具体的流程步骤要求的吗?

网友:
为什么要这么高转速,可以加个齿轮箱减速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的建议及指正,我把各位的建议及方法进行了总结,再按可能存在的问题进行改进,以后有什么结果我会回复大家,谢谢各位!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们设计绕线机时速度18000,具体结构如下。轴承位2端用角接触轴承,中间用调整环顶住轴承内圈。前端用轴承 ...

是用同布带

网友:
类似的结构我只做过低转速的,帮不了也说不了话,哈哈

网友:
是不是轴承出问题了。碰到过一次,轴承碎了,声音特别大。

网友:
为什么大家都说轴承布置有问题呢,没觉得哪里有问题阿,左侧的两个轴承保证轴整体不会左右移动,右侧的弹簧保证有一定的预紧力。哪位大侠详细讲解一下。

噪音是不是因为轴承座两端的同轴度不高,造成的?

网友:
这种类似的结构形式论坛里早有帖子,楼主好好参考下,转速比你这个要高很多

网友:
应该用同步带好一点的。

网友:
想要实现高转速,那么轴的轴向移动必须控制到很小,径向轴承应该没有问题。另外电机的安装上,首先对电机进行吸震处理,而后保证电机轴与旋转轴平行,几个皮带需要保持松紧差不多。

网友:
个人感觉应该问题不在于轴与轴承的问题,而是壳体。从图纸上看,这个壳体几乎是用焊接、螺丝拼组的。如果改用一体的,噪音会小不少。

网友:
能确定噪声是从哪一部分产生的吗?空载时声音和负载时一样吗?

网友:
动平衡很重要,碟簧前端最好加个轴承外圈压板,这么高转速轴承用的哪个?我遇到个5000转的轴用的P4级轴承。预紧力是否正确,有没有用油压机压至预紧力后上螺栓。还是纯粹盖板压死。碟簧片组数是否可以多一点?这样在轴伸长后每组碟簧的压缩量减少的不大,你这就一个行程长度,后期碟簧片基本没多大预紧力了。

网友:
1.轴承左边端盖与轴肩间隙较小(图上看不出是否留了间隙),右边端盖与皮带轮也是同样的问题。
2.碟簧用在这里真不合适,相对运动转速这么高,对润滑、表面粗糙度要求都太高了。

网友:
个人建议,仅供参考,目前的工况,我的判断是希发热位置,望找到改进的解决方法,而不是从头设计
1:噪音测量要按照标准来做,确认检测的方法是否准确
2:确认是否和6角头和外部连接位置,或外部负载产生的负荷有关,确认不带负载空转的时候噪音是多少
3:高速运转后检查发热位置和噪音产生位置
4:拆下所有组件,检查磨损区域,排除加工导致的楼上同学提出的一些干涉问题
5:核算轴承的选型是否合适
6:
6:高速的情况下,两边不同轴的

6:

网友:
6:两边打跳动,你们肯定做过了,零件精度你也确认没问题,然后根据以上的结果再来确定改进方向

网友:
6:使用情况是驱动头朝上么,轴是否有受推力,如果有需要考虑承受推力的结构
7:最后排除轴承温升膨胀的问题
8:从你的42的六角头看,上面应该带负载的,这种情况上到80以上应该是可能的,只要使用稳定,考虑加个隔音措施吧

网友G:
突然想到,这个噪音源应该是在轴承与轴的接触上。另外噪声通过壳体会不会将噪音扩大化?只是一个猜想。另外就是如果壳体的壁厚到一定程度,是不是有隔音效果呢?

网友:
目测,哥们的设计轴承安装的是没问题的,左侧2个轴承右边的挡圈? 卡簧?什么东西,什么作用。
另外你那是什么轴承,深沟球轴承 ?角接触轴承?如果是角接触,装错了。如果是深沟球轴承,那建议选角接触轴承!
轴承内外圈配合是怎么样的。

估计是震动引起的噪音。位置不准,整个轴有轴向力。

网友:
另外:应该不是悬臂结构吧,左侧是装什么东西的,700长,太悬了

网友:
利用轴承的高速转动场合,轴承自身的攒动是个很大的问题,皮带端的力是不均匀的  方向也是不均匀的。

估计就是轴承安装的问题,个人看法。

网友:
可能是轴承的问题

网友:
个人意见,将轴承改为轴瓦,轴承本身有间隙,高速运转肯定有振动!

网友(点评):
这里用轴瓦的 发热量 你考虑过没?

网友:
我只是提出个人意见,使用轴瓦就要配套稀油站和冷却设备的。还有要解决这个噪音问题,你要找找噪音来源,是皮带轮摩擦还是内部轴承声音,找到声音来源才能解决问题。再有可以试试底座增加缓冲垫,如果是轴承问题的话可能有用,没亲眼见到实际情况,只能提些个人意见。

网友:
尼玛一直想知道怎么攒威望。。。现在终于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转速很高了,好好设计吧

困境让人成熟,执着让……下半句是啥。。。

网友(点评):
失败让人进步,困境让人成熟,执着让人成功

网友:
轴承不用6呢?

网友:
个人提两个愚见
1、轴承结构使用一端固定一端游离
楼主基本是按照这个原理实行的,左端固定用两个接触轴承,如果用深沟球的话,由于高速,轴承会发热膨胀,没有活动余量
右端的话,建议使用圆柱滚子轴承,高速发热,轴有膨胀,圆柱滚子轴承可吸收部分余量。如果用深沟球的话,由于高速,两轴承会发热膨胀,没有活动余量。
2、皮带问题
皮带运行过程中,如果两带轮V型槽有偏差,则会产生噪音。
本人碰到过高速运动的案例,传动部分用的是同步带,基本上没什么噪音。

网友:
什么叫“载荷”不大?70MM直径,外伸250MM,Dn值接近40万,图示大约60MM内径的轴承,深沟?角接触?
然后轴承安排,你主轴的材质、热处理、精度。你轴承的精度等级。
像油条一样“甩”出来,死人的!!!!噪音是小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关键是你这根轴的预算,如果预算足够,可以帮你搞定精度2u,噪音50分贝以下的。

大侠说的在理。。。。。。。

网友:
楼主:
1.左边六角头应该是输出端,后面带的什么设备?整个输出轴悬臂过长(离轴承太远)。
2.设备的固定问题,从你的图上看,右边往下伸出来的板子固定?这是个很大的隐患,整个设备刚度严重不足,这个悬臂比第1条讲的严重多了。设备振动情况如何,摸一摸左中右感觉那边大?如果左边特别大,降低转速到5800~6000看看振动和噪音有无减少。
3.如果是皮带轮的噪音,那根源也不一定在皮带或者皮带轮。
==================================================
我知道你目前条件有限,但还是讨论下比较好的路子:
1.声源识别,这套设备非常贵。麦克风阵列→振动分析仪→软件,识别出来噪音最大的频率,并准确定位。
2.根据第一条的具体情况,判断故障在哪里表现的。之后结合振动加速度传感器,分析产生的具体原因,要问怎么分析,真的没法说,需要现场测试看情况。如果没有麦克风阵列,有一个麦克风也可以测出噪声频率,但位置无法确定。

网友(2016-09-15):
6500转肯定做过动平衡了,即使动平衡没做好更多的会体现在设备震动上

网友:
具体工况是什么样子的,使用时的温度,如果高温你这样设计没有考虑到补偿这块、、、

网友:
我们家专业做降噪方案,需要就私信我

网友(2016-10-17):
噪声范围内最高转速是多少,动平衡怎么样,转速高了,带的预紧不好弄,可否换成齿轮的,实在不行装个消音器

网友:
蝶形弹簧应该移到最右端,这样角轴承就有合适的预紧力,噪声应该会小些

网友(2016-12-19):
我们自己有一个发动机带动皮带轮传动的装置,皮带转速最高2000转/min,中心距达到1000mm,发动机220KW,声音在90多,实测为发动机的噪声,皮带传动机构的噪声应该是低于这个值的。用的是同步带,调试的最好的时候皮带几乎肉眼看不到跳动,不需要涨紧机构。
建议:1:测一下噪声的来源,不装皮带的时候测一下,然后装上皮带测一下,比较两者的区别,分析声音主要的来源。
2:不建议用V带或多根V带,跳动很难调整。则噪声会较大。
3:实在不能改加装消声罩。大约可以减下来20到30db(A)。

网友:
引用 网友G:
突然想到,这个噪音源应该是在轴承与轴的接触上。另外噪声通过壳体会不会将噪音扩大化?只是一个猜想。另外 ...

所有的噪音都是来自于摩擦,只有相对运动才有摩擦。根据图纸的设计理念,轴和轴承是一起转动的。不存在相对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