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设计设备中如何通过计算选择电机

楼主(2016-03-21):
在设计中如何选择电机,有没有什么快捷办法

网友:
把条件说出来  我给你选一个

网友:
选电机是一个基本功。力矩,惯量、等等都需要考虑。

网友:
电机的选择计算是机械设计最基础的计算之一,这个还是要熟练掌握的,最好不要偷懒。而且电机选型计算过程还是比较简单的,一般的电机产品样本上都有选型计算的示例,只要按示例的步骤走一遍,你就会发现原来如此简单。

网友:
一般情况下都是先将需要的转矩(或扭矩)计算出来,再乘一定安全系数,参照电机的额定转矩(扭矩)去选,

网友:
学习下 等老师傅解答

网友(2018-04-10):
找本机械设计按照步骤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