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见过这东西?

楼主(2016-03-22):
不知道怎么传上来图片就倒过来了,辛苦各位看官了。
这东西从小吃到大(米圈,圆形中空的、壁厚大约6毫米外径大约40毫米,材料大米),春节的期间无意在街上看好的。没看懂原理所以发上了跟大家学习。
1.那个透密的是料斗,斗里边装的是用水掺和的米粉。
2.动力来自后面的那个采油机就拖拉机前面那种,主动力传递给大飞轮,飞轮带动送料的应该是个螺旋杆,然后飞轮带动下面那个两边都有皮带的轴。
想问下??
1.那个中空的产品是怎样成型的?没看见有加热装置。
2.那两端都有皮带的传动的轴,除了保持一个动平衡之外还有何用处。

网友:
加热是摩擦挤压产生的热………

网友:
成功治好了我的颈锥病。

网友:
此乃民间神器康果乐膨化机,具体的自己查喽

网友:
最原始的挤出成型

网友:
膨化机,通过绞龙的挤压产生高压高温 把粉末弄熟并成型。

网友:
旋转的时候产生摩擦,摩擦生热

网友:
去肉店看铰肉机。

网友:
赶集的时候见过

网友:
下面那个皮带,把动力传递给了绞龙,用于出料;上面那个皮带,把动力传递给了摩擦轮,个人感觉跟动平衡关系不大

网友A:
这玩意儿很简单,确实是靠摩擦生热。旋转的芯轴是条双头螺杆,圆弧形槽底,右旋;套筒内壁靠出口端约2/3是锥形单头螺旋,出口深,圆弧形槽底,左旋。加工的关键在于控制螺杆与套筒的间隙,大约单边0.1mm,间隔太大产品不熟,间隔太小产品有糊味。当年帮朋友修这东西,试验多次才找对合适的间隔。

网友:
我脖子响了,嘎嘎。   膨化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儿很简单,确实是靠摩擦生热。旋转的芯轴是条双头螺杆,圆弧形槽底,右旋;套筒内壁靠出口端约2/3是锥 ...

靠摩擦产生的热量,那零件岂不是很容易坏了。

网友:
食品膨化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