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性联轴器案例分析

楼主(2016-03-22):
上图为下转子(带磁性);
下图为联轴器隔离套(不带磁性,此件这里必须用),带一个毫米厚凸台,3.2粗糙度。
调试过程中每分钟20转,空载3分钟,结果打开后出现这种效果,磁性有效直径150mm。
请大侠帮忙分析原因,及怎样改善合理。谢谢!

网友:
查看一下是否有较大轴向窜动。
或者检查一下隔离套是否材料不合格,还具有弱磁性,把磁性端吸住了。

网友A:
好神奇。
或者设计尺寸不对, 或者安装不对。

另外, 你第二章图片, 是隔套的内表面么?为啥这么个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神奇。
或者设计尺寸不对, 或者安装不对。
这老大的传动器 好几百牛, 一般我们轴向至少留10mm的间隙, ...

第二个图是隔离套外面有个凸台,这个凸台很小,直接与下转子摩擦传动(通过上转子带动)。
上下转子间隙总共4mm(包括隔离套在内)。
下转子实际中结构不合理,造成摆动,隔离套材料有弱磁性(很低)。
第一次用这个东西,整套是外委上海一家公司做的。

网友(点评):
是平面传动器, 对吧?必须要轴向固定。不管你用什么办法。 直接接触是不行的。也有直接接触的设计,那就要按照滑动摩擦副设计

楼主:
引用 楼主:
第二个图是隔离套外面有个凸台,这个凸台很小,直接与下转子摩擦传动(通过上转子带动)。
上下转子间隙 ...

大侠再帮着看一下,这是现在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神奇。
或者设计尺寸不对, 或者安装不对。
这老大的传动器 好几百牛, 一般我们轴向至少留10mm的间隙, ...

大侠再帮着看一下,这是现在结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侠再帮着看一下,这是现在结构。

这个设计明显是错误的

类似结构, 正常转速的话 都要用推力轴承的结构,抵抗轴向力。
如果是低转速的, 也要设计成滑动摩擦副才可以, 这种同类材料直接摩擦的事儿, 都干的出来!

你那上转子 没有轴向定位 就直接被吸在隔套上了, 那个拉力很大的。直接摩擦,就废掉了。

或者给上转子增加轴向限位 或者更改隔套材料
看你图纸标的可是有轴向定位的 既然如此 为何隔套要出来个小台阶与那上转子接触呢?这是啥作用?直接把隔套那个台阶去掉 不要摩擦不就行了么?轴向不是有定位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设计明显是错误的

类似结构, 正常转速的话 都要用推力轴承的结构,抵抗轴向力。

大侠说的是,设计准定是错误的现在看来,设计过程很多原因就不说了。
我的图上转子是有轴向定位的,下转子无轴向定位,下转子就被吸到隔离套凸台了,同材料是特殊原因没办法。
现在我只想弄明白,两磁体间距一般多少合适?隔离套是否可以不接触两磁体(如下图),上转子转动,下转子一起转?转速一般到多少?同步性怎样?谢谢大侠回复!

网友B:
很明显了,原来是隔套没有放余量空间。属于设计或装配错误。你这个隔套是固定的,所以你图上的上转子肯定得同隔套有间隙。
你图上所示的轴向有定位,也没看到,很有可能定位松脱。

另外隔套有弱磁性也是不行的,会影响磁力线,直接影响扭力输出的稳定性。

所以你这个应该是买的国产的四不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侠说的是,设计准定是错误的现在看来,设计过程很多原因就不说了。
我的图上转子是有轴向定位的,下转 ...

隔套就不应该接触两端磁体!

这种平面传动的, 一般我们在转子与隔套之间至少留1mm间隙
两转子之间的距离: 你这种平面传动的设计,距离越大, 传递的扭矩越小。所以要看你实际扭矩是否够用。够用的话 就在隔套两侧都留1mm气隙。

你那个示意图才是实际正确的结构。

隔套的材料: 当然要用非铁磁性的材料, 比如不锈钢的话, 一定是用磁铁吸没有任何感觉的那种, 否则损失比较大。

网友C:
不是这个专业的,设计一个玩意,真不象啊,该花钱去买的就去买,定制就定制。
提要求,让专业的人去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这个专业的,设计一个玩意,真不象啊,该花钱去买的就去买,定制就定制。
提要求,让专业的人去做吧。

谢谢提醒!
哎,过程就不说了,但确实是定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明显了,原来是隔套没有放余量空间。属于设计或装配错误。你这个隔套是固定的,所以你图上的上转子肯定得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隔套就不应该接触两端磁体!

这种平面传动的, 一般我们在转子与隔套之间至少留1mm间隙

谢谢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