斜面上钻孔 问题与解决方案

楼主(2016-03-22):
在斜面上钻孔会出现如下问题:
1.由于两边刃受力不同,容易使钻头偏向下面下方,造成偏斜弯曲,严重时钻头扭断(便摆角度大于挠度)
2.钻小孔时,钻头钢性差,使孔的上半部因钻头弯曲而钻弯,导致孔变成绕轴线弯曲的孔
3.定心不问,使孔距有较大偏差。孔口被挂烂,孔质量较差
4.起钻斜度较大,加工时单刃切削,切削不联系引起震动,钻心悬空尔钻不进工件,形成铣削状态
解决方法:
1.手工划线,并画略大于孔的圆。手电钻加工时,可以在孔心惚一浅窝,手电钻略垂直于斜面起钻,形成过渡孔,然后手电钻放回正确位置,开始钻孔,同时注意看加工孔是否偏离预留的画线孔。手电钻,点动加工为宜。
2.样冲打点,用中心钻做中心孔,或用铣刀钻铣小平台,然后钻头加工,进给量一定不能太大。
3.可水平放置工件,钻浅窝,略微倾斜一些逐步把孔扩大,经过几次调整,把工件方正,加工。
4.制作斜面钻模加工
5.使用圆弧刃多能钻头,选择短钻头(保证钢性),手工刃磨成圆弧钻头,修磨横刃,切削是仍是单面受力
但是现在是圆弧面,受力较小,改善单面受力的情况,从而保证斜面孔的加工。
  希望大家指正,或者更好的建议提出来,共同进步。

网友:
先用端面铣刀铣出一个平面。

网友(点评):
是的,这个可以做到

网友:
普通立铣,把主轴旋转到需要的角度,中心钻打点.

网友(点评):
这个是可以的

网友A:
我给的建议是直接上靠型工装或者依靠暴力钻直接钻过去.因为钳工划线效率速度不理想。各种辅助也速度也慢。最简单暴力办法就是短倍率暴力钻搞定。

网友(点评):
关键是 暴力使不上劲呀, 就像拳头打到棉花上 ,没有

网友:
与斜面不垂直的孔是设计禁忌,有什么特殊要求么

网友:
激光先开个孔呢?

网友(点评):
是不是还要扩孔,前期都是单刃切削; 激光切割的表面精度能保证么 ?

网友(点评):
印象中表面质量一般,当通孔没问题……

网友:
斜孔的难度不在于钻进而是钻出。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先加工孔,然后再加工斜面,。有些零件可以做成2件,中间切割几个,

网友(点评):
可以的,一分为二; 我曾经做过 六方上面做2MM的孔,就是在 两个边相交的地方 钻孔,断了好多钻头

网友(点评):
非得在尖角那里打孔啊,这零件干什么用的这么特殊?

网友:
最合理的做法就是先铣出一个平面,然后再钻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给的建议是直接上靠型工装或者依靠暴力钻直接钻过去.因为钳工划线效率速度不理想。各种辅助也速度也慢。最 ...

 暴力钻有相当于铣刀的功能的!倾斜面上面一样直接打孔!而且是钻尖刀片可以根据不同需要选用不同刀片还中心出水有效的冷却钻头同时把切削压出钻孔!效率非常高的!暴力钻可以工作在S8000-2万  F3000-12000左右的情况下面 这个效率不是普通钻头能比的。

网友:
找个斜面,把零件表面垫平了,再压紧,钻。相当于弄了个钻套。行不行

网友(点评):
是的可以,钻模

网友:
先锪个小孔。

网友:
楼主啊!!!还是先把孔位的剖视图拿出来给大伙儿看一下呗。这个猜来猜去的。。。

斜面斜度多少,孔径多少、孔深多少、是盲孔还是通孔、什么材质。。。

咱们拿个工件上机床之前,不都是先考虑这些最基本的信息吗?

干活儿时都考虑过哪些,问的时候,也得说出来对吧。

网友(点评):
这个是好久以前干过的一批工件,忘得差不多了; 我只是总结了一下,斜面孔的加工方法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上斜面打孔是极不考虑的情况除非特殊要求。万不得已可以在斜面上提前铸出平的凸台,然后钻孔后再铣平。

网友(点评):
标准也罢,非标也罢,斜面孔 早晚都会遇到的

网友:
钻磨最简单,或者上键槽铣刀先弄个沉孔出来就行了

网友B:
米克朗钻头轻松搞定

网友(点评):
这么牛X 什么材质的? 找找件事呢

网友:
这个问题最主要看加工零件的量。单个少量用斜铁块找平夹紧再钻,批量的就最好设计专用钻套了。这种问题扔给万能的钳工就行了!哈哈!

网友(点评):
好的 ,谢谢指教

网友:
听老师讲过一些方法

网友:
用个中心钻打个孔先,后用钻头钻,进给不要太快,要匀速;注意!在快要钻穿的时候,手要稳住,不要一个劲的往下压,要带点阻力,不然钻头会搞断,工件的孔也搞大搞花。

网友(点评):
嗯,手感是很重要的

网友:
我们以前的零件碰到过这个问题,两种解决方法:第一种,一楼oldpipe大侠说过了,用铣刀先铣出一个平面,在钻孔;第二种方法,先钻孔;再加工斜面,最后在孔口去毛刺。不过第二种方法可能会导致孔口有变形。
不过还是尽量不要设计这种方式。机械设计禁忌手册

网友:
引用 网友B:
米克朗钻头轻松搞定

网友:
如果批量生产可以做导向套加工;

网友:
尼玛一直想知道怎么攒威望。。。现在终于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