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眼接头和关节轴承,这两个东西是不是有2个标准呢?

楼主(2016-03-22):
这两个东西是不是有2个标准呢?
比如我今天遇到一个问题。。
M16的  我搜鱼眼接头 出来的就是 M16x1.5
 我搜关节轴承  出来的就是M16x2

我的猜测是鱼眼接头应该是算气缸附件的叫法。

希望来个大侠解解惑

网友:
搜螺栓看看有几个标准

网友:
亚德客的有鱼眼接头,你可以去他的数据库里面看看。

网友:
这个是亚德客的

网友A:
因为气缸用的一般都是细牙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因为气缸用的一般都是细牙

粗牙的 应该是常见的。默认的吧,细牙你要特殊说明了。

网友(点评):
我看了 气缸M10开始 相对应的鱼眼接头就是细牙的

网友:
鱼眼接头是关节轴承一种,也叫杆端关节轴承;而关节轴承分杆端关节,向心关节,。。。螺纹是M16X1.5.

网友(点评):
我搜鱼眼接头 出来的默认就是16x1.5 搜关键轴承 出来的默认是16x2

网友:
引用 网友A:
粗牙的 应该是常见的。默认的吧,细牙你要特殊说明了。

那你观察比我仔细,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