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大选择多少A的保险管?

楼主(2016-03-22):
现有12V、22W用电器接到12V电源。为防止误接到24V电瓶上烧坏用电器。最大选择多少A的保险管?

网友A:
P=UI可以算出电流为1.83A,按熔断电流的75%倒推可得出选择2.5A的保险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P=UI可以算出电流为1.83A,按熔断电流的75%倒推可得出选择2.5A的保险管。

层主真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