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怎么画?

楼主(2016-03-22):
做个产品外壳,做成如图所示模样,一个边是弧另外一个正交斜的,中间还有圆角。弄了好长时间没弄出来。请教各位大侠,谢谢@ryouss

楼主:
一着急,碰出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着急,碰出来了

真厉害,潜力无限。

网友:
画得出来还得加工得出来

网友:
估摸这够呛,目前自己还没有什么好办法直接弄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着急,碰出来了

都是被逼出来的哈哈

网友:
这是钣金么? 没有想过怎么加工么。

网友:
也可以先生成外形,然后抽壳等

网友A:
  你画的过渡不行哦!
画好解决,钣金厂估计够呛

网友(点评):
你们都不仔细看帖么,都说了是ABS手工制作,什么叫钣金厂够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画的过渡不行哦!
画好解决,钣金厂估计够呛

帖子没往下面看  !不好意思!
条件反射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