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定位销孔作为基准怎么标法

楼主(2016-03-22):
本人是刚入这行的菜鸟,问一下各位大神,我想以一个定位销孔作为位置度基准定位其他,这个A或者B基准应该怎么标,是不是跟面或者线的标准一样就行了?

网友A:
可能不合适。

楼主:
这是图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不合适。

那应该怎么标呢

网友B:
1.可以用销孔作为基准
2.你的两销孔的线性公差为±0.02,如果φ5<+0.012/0>的销孔配φ5 m6的圆柱销在装配的时候可能会发生干涉。

网友A:
一般定位销都是配作的。不可能分别在2个零件先钻出销孔,再对准插销。

网友(点评):
现在加工设备能保证销孔的中心距及尺寸,很多零件的定位销孔是盲孔,不能配钻销孔。我见过小鼻子的图纸,销孔为φ3 <+0.005/0>,中心距±0.005

网友(点评):
德国佬的盖板定位销孔也不是配做的,这样可以保证零件的互换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可以用销孔作为基准
2.你的两销孔的线性公差为±0.02,如果φ5的销孔配φ5 m6的圆柱销在装配的时候可能会 ...

我配的销是φ5 h8的,走负公差的,配合应该没多大问题,现在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想找个基准,但是图纸上这个面是毛坯面,找来找去只能找销了,是不是我也在销孔尺寸上标一个C的定位符号就可以的。

网友(点评):
是的,在销的标注下面增加个基准符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定位销都是配作的。不可能分别在2个零件先钻出销孔,再对准插销。

可是好像我们这就是这样的,定位销的尺寸是首先保证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配的销是φ5 h8的,走负公差的,配合应该没多大问题,现在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想找个基准,但是图纸上这个 ...

明白了,谢谢

网友:
应该与孔的标注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