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带线主动滚筒选择问题

楼主(2016-03-22):
做过几次输送线,类似于改图之类,因为世面上这类图纸已经满大街了,今天突然想到两个小问题:
1.在负载一定的情况下,理论上主动滚筒(与减速机连的动力滚)直径越小负载转矩也越小,需要的电机及减速机规格也越小
2.滚筒与皮带的摩擦系数多大合适,因为见过滚筒表面有滚花的,也有没滚花的
哪位在做皮带线有理论计算公式或经验公式的大侠指点下,谢谢

网友A:
负载一定跑的慢了,转矩肯定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载一定跑的慢了,转矩肯定小了

哦哦,是的,说到底还是个匹配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