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家正弦波浪面建模 ,谢谢

楼主(2016-03-22):
如图所示,一个圆柱周边是正弦波面,这个要怎么建模啊  谢谢大家帮助   本人曲面建模不太会  请大神说的仔细一点  谢谢

网友A:
这是嘉强BT240激光切割枪头的自动调高系统展示

网友:
这是个什么零件,有没有二维图

网友:
搞明白成型原理,推导出其参数方程,即可搞定

网友B:
径向等高吗

网友:
也不知道楼主的具体要求,随便作了一个

楼主:
就是圆柱体中间挖空,周边的环是正弦波浪面,和你画的类似吧,少了圆柱,谢谢了

网友C:
附件是PROE5.0建的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嘉强BT240激光切割枪头的自动调高系统展示

是的    我就是准备做个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附件是PROE5.0建的模

好的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径向等高吗

不等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嘉强BT240激光切割枪头的自动调高系统展示

你好  你也是激光行业的???嘿嘿  有没有这个的相关资料啊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  你也是激光行业的???嘿嘿  有没有这个的相关资料啊 谢谢

这个和系统控制相关,原理就是通过电容变化来自动调节高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附件是PROE5.0建的模

大神,你的零件我没看懂怎么建的模,求教育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神,你的零件我没看懂怎么建的模,求教育

变截面扫描,草绘截面中有个方程!你查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