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高速,何为重载 2--齿轮

楼主(2016-03-22):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44942&extra=page%3D2
以上链接是从滚动轴承角度写的“何为高速,何为重载”
其实齿轮也存在轻载、重载、高速、低速的问题。
那么齿轮怎么区分轻重载与高低速呢?

1. 高低速很容易区分,以节圆圆周速度为判据;闻邦椿版《机械设计手册》,以40m/s及25m/s为划分标准,即>40m/s的是高速,<25m/s的是低速,介于二者之间的是中速。
2. 那齿轮轻重载如何区分呢?我对齿轮不熟,查找了一些资料也没有明确的说法。
   特在此请教各位社友,谢啦!

网友A:
工业看负载应该都是看轴承吧  和电机(原动机)或 动力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业看负载应该都是看轴承吧  和电机(原动机)或 动力源

轴承的,我已经谈论过了,一楼给出了链接。
重载齿轮是个普遍现象,只是何为重载呢?

网友(点评):
齿轮应该看齿面的接触应力区别

网友(点评):
我也是这个观点,但课本、手册、资料上都未见提起。

网友(点评):
接触应力本质是什么 还不是原动机功率。

网友(点评):
齿轮接触应力的大小决定于负载吧

网友(点评):
。。。接触应力为什么本质上是功率问题?这观点太……。

网友(点评):
大侠,我瞎写了一点,@你了

楼主:
先把高低速的资料贴出来。
齿轮手册是机工社2000年版的,闻版机械设计手册是2007年版的,划分标准相差还是有点大的。

楼主:
齿轮手册只是描述性的介绍了下重载齿轮

楼主:
@祥云飞鱼 @番茄唐龙
1. 原动机功率大,不一定载荷就大
2. 载荷大不一定应力就大。

网友(点评):
能量守恒?

网友(点评):
祥云大侠,请不要乱用名词。

楼主:
@祥云飞鱼
1. 功率是什么,PxV,功率大能推导出载荷大么?
2. 应力是什么,P/S,载荷大能推导出应力大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祥云飞鱼 @番茄唐龙
1. 原动机功率大,不一定载荷就大
2. 载荷大不一定应力就大。

现在讲重载 就是单向标准界定嘛。你去讲应力多少 齿面强度  模数 这些根本没有人讲的清楚。原动机轴承起码是标准产品。可以说大多数机械在这个范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讲重载 就是单向标准界定嘛。你去讲应力多少 齿面强度  模数 这些根本没有人讲的清楚。原动机轴承起码 ...

1. 我这个帖子是讲齿轮的轻重载的
2. 轴承轻重载我已经说过了
3. 这样说吧,一根轴,从轴承上说,是重载的,大家都无异议;但轴上的齿轮是否重载呢?不一定吧,我把模数加大,齿宽加宽,可能这个齿轮就不是重载了。
4. 也就是说,如何衡量齿轮轻重载,看功率没用,看载荷也没用;我认为应该看应力。
5. 假设看应力是对的,问题又来了,多大应力是重载,多大又是轻载呢?

网友(点评):
齿宽也是有上限值得,过宽的齿廓反而会偏载断齿,这也是有些宽齿轮齿向修形的原因,让载荷尽量集中在齿廓中间部分,两端边缘不接触只其加固作用,个人觉得重载齿轮应该是相对普通使用场合的齿轮而言的,

网友(点评):
它们比普通齿轮更易胶合,疲劳折断,点蚀,寿命不易控制而且容易受到意外峰值载荷冲击造成不可预知的失效

网友(点评):
唐龙大侠,宽齿偏载的原因是轴向扭转角随轴向长度累积。这跟P大描述的本意有差。P大的表述是说不能以轴承是否重载来定义齿轮是否重载。

网友(点评):
节圆不变的情况下,增大模数,减少了齿数,反而会引起齿面接触应力增大

网友(点评):
@shaokuang 你说的对,我这个楼层的应力应该是“弯曲应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1. 我这个帖子是讲齿轮的轻重载的
2. 轴承轻重载我已经说过了
3. 这样说吧,一根轴,从轴承上说,是重载 ...

首先你的帖子是讲高速重载齿轮 是怎么界定的。
不管什么技术  都应该在一范畴的谈 太宽泛 可能性就很多   ,就比如你模数大了 齿轮加宽了一定就是有原因的,你不能说 我喜欢这样设计,要是我会说 传递扭矩,功率大 导致齿轮应力大。我不会说应力大了。齿轮是传动结构 而已,最终为什么服务。。。才好界定。

网友(点评):
见18楼回复

网友B:
P大,如果把冲击力放进来,如何? 比如输入端是电机,当然是平稳,输出端就是个输送带,不管你功率或载荷大小,你齿轮
设计都按常规来设计。如果输入端是内燃机,或输出端是矿物破碎机呢?显然齿轮不能按常规设计了,你要考虑冲击了。重载?
以前弄过一段时间齿轮,那时弄的是解决齿轮异音(不是噪音),现在都忘了。记得有个系数,Ka。

网友(点评):
冲击和轻重载描述的是不同的物理量。以应力幅描述来看,前者描述脉动性(不是脉动循环),后者描述应力幅值大小。即冲击可以是重载也可以是轻载。

楼主:
引用 网友B:
P大,如果把冲击力放进来,如何? 比如输入端是电机,当然是平稳,输出端就是个输送带,不管你功率或载荷大 ...

逛大:
1. 冲击载荷确实头疼,比较难量化
2. 机械设计中,比如齿轮,就是考虑动载系数Kv的。
3. 材料力学里是用能量法做了个近似计算,引进了一个冲击动荷系数Kd。

网友:
引用 楼主:
逛大:
1. 冲击载荷确实头疼,比较难量化
2. 机械设计中,比如齿轮,就是考虑动载系数Kv的。

P大,动载系数应该是属于人为校定的应用于循环应力状态下经验公式计算的一类安全系数。因此,这类系数只针对通用场合的计算。对于应力变化复杂,非周期性,高峰值等场合,这类系数并不适用。
冲击载荷,个人认为本身有两层内容。一是强调载荷的非周期性、不可预期性,而是强调瞬时性。冲击载荷是交变应力的一种特殊状态,多数时候强调应力变化的不可导性。
交变应力本身也是一种广义的冲击状态。以齿轮为例,即使我们给定一个恒负载状态,对于单齿来说,也是一个脉动循环的广义冲击状态。但这样的情况工程上并不定义为冲击载荷。
冲击载荷虽然往往伴随一个瞬时高负载或者过负载状态,但本身并不代表高负载,只强调一种非周期的脉动性。
另外,冲击载荷是雨流法引入的一个主要原因。

楼主:
关于齿轮轻重载,一个朋友给了回复,来自于JB/T 8831
@祥云飞鱼

楼主:
附上JB/T 8831-2001

JB 8831-2001-T工业闭式齿轮润滑油选用方法.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