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直径空心铝管,怎么检测它的变形?

楼主(2016-03-22):
外径1.7mm,长度7.6,壁厚0.15,铝的
客户要求把外形变形和长度误差在正负0.2以外的挑出来
长度检测好搞一小时7,8K没问题,但是这外形变形怎么办? (就是铝管被折弯了一点,被压扁了一点这样的,表面擦伤什么的不用管)

网友A:
自动化设备吗?还是手工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动化设备吗?还是手工来?

自动化,配振动盘的

网友B:
只有CCD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有CCD检测

可是它是个圆管,用CCD的话也只有让它旋转起来,这样好像很复杂,你见过类似的设备吗?我找了一圈,只有检测轴承内滚针直径精度的分选机....

网友C:
长度检测怎么搞?可以给新人科普一下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长度检测怎么搞?可以给新人科普一下么

方案昨天做好了,你看下,另外也请各路高手指点下,谢谢

网友D:
有点难度,要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点难度,要试一下

难在型孔那个地方是吧? 先把方案和报价搞过去,能进一步谈的时候我就搞个型孔和振动盘测试下

网友D:
测量速度是每秒2件吗?上料你内行,测形位公差我来试,试完才有方案
     上海天天自动化设计工作室    方志杰   我的邮箱   ft630718@126.com

楼主:
引用 网友D:
测量速度是每秒2件吗?上料你内行,测形位公差我来试,试完才有方案
     上海天天自动化设计工作室    方 ...

嘿嘿,上料也是别人,我也是做测尺寸的,你有更好的办法吗?

网友D:
我有一些设想,你给我一点样品,我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一些设想,你给我一点样品,我试一下

你Q多少? 我去要一点寄给你

网友:
我的地址:上海翔殷路20号(景昶工业园内),天天自动化设计工作室  方志杰  13122220841

网友:
我做了点试验,用solidworks画了草图,你给我个邮箱我发给你。

网友:
我的方法不行吗?

网友D:
有眉目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眉目了吗?

已经给客户看了,谢谢,你的方法不错,现在就等客户回复了

网友:
我是做测量仪器的,测量方面有点经验,需要我帮忙是我的荣幸,祝工作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