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同孔去毛刺

楼主(2016-03-22):
有个产品,工序安排钻完孔后再车内孔油槽后热处理HRC56左右,车油槽会造成毛刺内翻进孔内,常再热处理增加一道通孔,便于清除毛刺,通针都用钻头代用。现在有时出现,通孔后毛刺外翻不易脱落,请问有没有什么好的方式或工具更易解决此问题,谢谢。

补充内容 (2016-3-29 10:12):
图为用光轴通后,毛刺翻出来没办法翻掉;之前同样方法出来,光轴或钻头柄通一下,毛刺就掉了。现在毛刺翻过来却掉不了,还得刮一下才去掉,多了一个步骤,效率却低了。一直找不到原因,也想不出什么方法或工具处理

网友A:
以前我们都用刮刀刮,手工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我们都用刮刀刮,手工去的。

刮刀刮效率高么,硬度HRC56很高的

网友:
效率不高

网友B:
改善钻头

网友(点评):
不仅要改善钻头,还要按钻头的性能采用合适的进给压力和转速。

网友:
小风磨枪去毛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善钻头

钻头还是使用直柄部分,放进去敲打一下,去毛刺再拔出来

网友C:
钻后倒角

楼主:
引用 网友C:
钻后倒角

可能我图没拍好
这是交叉孔,毛刺在相贯位置

网友:
在钻头的切削角度上想想

网友D:
对刀具不是很懂,有个东西  叫电解毛刺机应该可以。专门用来去除类似你这种毛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刀具不是很懂,有个东西  叫电解毛刺机应该可以。专门用来去除类似你这种毛刺的。

点解会破坏其它表面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点解会破坏其它表面吧?

有毛刺的地方会有轻微的凹坑。其他地方不会破坏

网友:
气动毛刺枪,手工打磨!

网友E:
人工刮刀,不过效率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E:
人工刮刀,不过效率不高

是啊,效率i不高,想不出其它好方法或工具,只好跑到论坛上咨询交流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毛刺的地方会有轻微的凹坑。其他地方不会破坏

图片上那毛刺很到,就怕处理不掉

网友:
方法一:使用穿孔机电火花加工,效率快。电蚀无毛刺
方法二:手工去除。常用切割片。不容易内翻,硬度高刮刀比较费
方法三:腐蚀法。即酸洗电抛光等
方法四:垳磨,有的叫磨砺流。一般发动机用

网友(2016-05-20):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2016-09-21):
手用刮刀,进口的效率还可以的

网友(2018-03-13):
联系我 可以把解决,来论坛快10年了,以前的ID密码居然不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