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限求指导

楼主(2016-03-23):
第一题做不出来

楼主:
就是第一题的极限是多少?没有方向了

网友:
不知道啊!

网友:
缩放法:1/(2^n+1)<1/(2^n)

网友(点评):
缩放法可以确定极限存在,而且小于1,但是不能确定极限的值是多少啊

网友A:
夹逼定理呀

网友(点评):
请具体操作一下,谢谢了,我试了,但是不知应该用哪两个极限来夹

网友(点评):
想不出来,夹逼定理的左边怎么缩放了……

网友:
好像是直接通分取最高次项,这样算出来是0.5

网友:
有点问题,再看一下。

网友(点评):
嘿嘿,1/3+1/5=8/15就大于0.5了啊

网友:
第一题夹逼貌似可做,先占个座,有空来做一下

网友(点评):
静候佳音,呵呵。第二题可以不做哈,关键是第一题

网友:
夹了一下,值应该在2/3到5/6之间,看来还需要更精细一些

网友(点评):
第一题求极限值夹不出精确值,还得靠数值计算啊:0.76449978034844420919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夹逼定理呀

第一个还没做出来  第二个做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夹逼定理呀

我发不了照片 你加我Q吧397756745

网友:
这两题都可以用定积分的定义求极限,第二题可以直接在网上搜到,第一题试了一下得2ln(3/2)。

网友(点评):
极限应该小于2(ln3-ln2)吧

网友(点评):
不知道你用什么函数的定积分,我构造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