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看看手表的这个部分是怎么加工的,绝对是一个经典!上图求真相!大神帮解答

楼主(2016-03-23):
如标题,各位大神知道的求解答。

网友:
好像是精密铸造出来的

网友(点评):
用模具直接做出来,到是有可能的。 但是苹果的那个螺丝孔是怎么加工的呢?仍然很疑惑。

网友:
苹果表那个会不会 光孔自攻钉?

网友(点评):
那首先的光孔是怎么加工出来的呢?

网友:
直接模具铸造出来的

网友:
模具经常用到的抽芯、斜顶结构

网友:
一般压铸件都会采用内斜顶  要是纯机加工还真不懂有什么工艺能做

网友A:
上面手表是通孔,加工完堵好打磨再电镀。

网友(点评):
估计不太可能这种做法。像其他人说的用模具直接做出来,到是有可能的。 但是苹果的那个螺丝孔是怎么加工的呢?仍然很疑惑。

网友:
直接从模具出来成型,

网友(点评):
如果是直接用模具做的,那我同意。 那苹果的那个螺丝孔是怎么加工的呢?

网友:
钟表那个是用台钻斜着打孔的

网友(点评):
斜着打孔是不可能的。再想想苹果的那个螺丝孔是怎么加工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手表是通孔,加工完堵好打磨再电镀。

网友(点评):
你有做过这类的?

网友(点评):
我看过边上有明显的坑的手表,是比较便宜的吧、

网友:
苹果的那个螺丝孔改变为90度的旋转抽芯可行吗?
@模具小侠

网友:
直接钻出来的,基本上属于专用设备了,狭小空间钻小孔用,钻头也很短的,攻牙也完全没问题,只是有扭力保护功能。头上具备直角传动能力的。

网友:
回复楼主:一般在模具上这样的方向很难可以直接成型螺孔。特别是在这样的金属压铸模具上几乎不可能。
侧抽芯倒可以成型孔。我估计,在成型孔位以后,在后处理加工的时候,运用了特种的EDM加工技术。
即侧面加工打螺纹。现在的EDM机床应该具备这样的功能。

网友:
你觉得注塑不会出现螺纹么?(你这个材料是金属呢 还是塑料镀金属呢?)

网友:
看样子感觉像是铸造

网友:
是不是鑲件,

网友B:
不知道用万向接头+钻头能不能做到???

网友:
猜测是用角铣头加工的

网友:
华为手表的链接处应该是激光加工的  ,苹果手表应该是激光开孔 用特种钻头攻螺纹的  能够垂直伸入的  。你可以看一下富士康的特种工具  寻找一下 如果有说明可能性比较大 。还只是猜想。

网友:
看着好有挑战性

网友C:
我有个同学,在表壳厂干过,问了一下,这个行业有一个专用术语:生耳孔。
   特种钻床,斜着钻

百度一下:生耳孔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有个同学,在表壳厂干过,问了一下,这个行业有一个专用术语:生耳孔。
   特种钻床,斜着钻

确实是  层主挺厉害 还专门问一下 。 不是楼主的我  之前一直认为是用激光加工呢   还有一个想法是电火花成形加工 完了攻丝 自己还半夜设想了一下脑洞大开设计了一下攻丝的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用万向接头+钻头能不能做到???

不现实,干涉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有个同学,在表壳厂干过,问了一下,这个行业有一个专用术语:生耳孔。
   特种钻床,斜着钻

刚才有个小错误。普通钻床斜着钻 也是可以的

网友(2016-08-21):
根据21楼提示,网上搜了一下,应该是用这货做的“气动顶细生耳孔机“

网友:
天朝里,富士康的技术们出来讲解下

网友(2016-09-20):
用角度头吧

网友:
生耳孔,不错!
还真实行行出状元;

网友:
铸造有种预埋螺纹件的,会不会是这么制作的?

网友:
以前做过几年的表壳机械开发,曾经也把这种钻表壳耳孔的专用钻床作为创业项目,后来发现做的太多,表壳行业不太景气,就放弃了。

网友(2016-11-02):
这种2000年时候,在深圳表壳厂看到过,像这种侧孔,有一种机器可以钻的,跟钻床差不多的,而且很便宜的,几K一台。并没有想像中的难,你找一家做手表加工的厂家就给你搞定,不用一元钱一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