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旋入再铆接有什么效果!

楼主(2016-03-23):
今天收到一张图纸,如图大家看一下,这是一个销轴,铆接在6板上面,单单铆接还好说,主要是图纸还有一个外螺纹,以前没见过这样的,我想请教一下大神们,为什么铆接还要先螺纹旋住,这样的意义是什么?顺便问一下,铆接后电镀,酸洗有没有影响铆接强度!

网友A:
看来是增加了剪力破坏面积也就增加了强度

网友:
这还真的等高手来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是增加了剪力破坏面积也就增加了强度

我自己猜想应该是增加强度和拉力,以及在受力过程中防止松动

网友(点评):
那就是增加的使螺纹破坏剪力(崩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