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前辈们进来看着这个怎么实现自动上下料

楼主(2016-03-23):
直径大小不一样分批来加工  求工件自动上下料  工件正反面 都需要加工    求前辈们支个招

网友A:
伺服电机+丝杆+光电开关反馈+气缸错位

网友(点评):
至于不同规格的产品,做成可调的,一边是固定的,一边是移动的

网友:
说实话,我没看懂

网友:
越看表述,越不明白

网友B:
哑铃是这么做出来的啊,你们组装哑铃吗,给你们个建议

网友:
随便弄个5~6关节机器人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哑铃是这么做出来的啊,你们组装哑铃吗,给你们个建议

发走的哑铃是散装在盒子里 不组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伺服电机+丝杆+光电开关反馈+气缸错位

  我这有别的机器需要设计加我635703859

楼主(2017-06-24):
引用 网友B:
哑铃是这么做出来的啊,你们组装哑铃吗,给你们个建议

我们散件装箱   发货

网友:
其实这个不难,首先得知道你的来料是什么状态,是散乱的还是有序堆叠起来的。还有每个工件加工必须经过这4个工位,还是只需在个工位上完成就好,首先你把来料状态跟加工状态保持一致,那么你可以利用气缸做个移动机构,移动机构上安装一个治具,当然你还得让你的治具有旋转角度得功能,以你圆饼中心孔为定位孔就好.

网友:
直接上机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