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进,316L小孔加工。

楼主(2016-03-23):
316L φ0.635小孔加工,深度6.35m.
如何设定工艺参数?
选用什么品牌的钻头?

网友:
去问下激光切割

楼主:
激光切割表面光洁度可以保证到多少?

网友:
这种微孔是得用电火花加工呢

网友(点评):
电火花穿孔不能保证尺寸精度

网友(点评):
电火花穿孔不能保证尺寸精度

网友:
可以定做钨钢钻

网友A:
表示没看懂楼主的意思,φ0.635,深6.35m,是不是我理解错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表示没看懂楼主的意思,φ0.635,深6.35m,是不是我理解错了。

是mm,LZ应该是少打了个字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mm,LZ应该是少打了个字母

马大哈,激光割有接痕,电火花完全没问题,不过报价时要考虑下。

楼主:
孔径0.635mm , 孔深6.35mm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mm,LZ应该是少打了个字母

完全正确是mm, 少打一个m

网友:
激光加工

网友:
316L材料是不锈钢中比较难加工的一种材料,可采用苏氏钻头试试,在钻的过程中可采用啄式进给的方式进行!

网友:
用穿丝机,打0.55的走深点参数调整好,再拿0.63钻头用高速钻过一下,我做个0.32加0.01的孔.

网友:
中心钻引孔,再用麻花钻啄式钻孔就行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C:
这种小孔、我们最拿手了、用米克朗微钻、

网友(2016-05-11):
激光加工吧

网友(2017-03-29):
钨钢,问题不大。我们公司这种加工很多。

网友:
激光打透好的啦

网友:
没看太懂

网友(2017-05-01):
深度6.3mm还是6.3m

网友(2018-05-09):
攒积分啊!

网友(2019-01-14):
电火花加工没问题楼主的单位应该是英寸公差挺大!

网友(2019-02-28):
硬质合金钨钢钻头

网友(2020-04-19):
引用 网友C:
这种小孔、我们最拿手了、用米克朗微钻、

你是在那里,我有个1.9mm小孔要加工,微信HKf150708

网友(2021-07-23):
有专用钻头

网友(2021-11-05):
你说怎么打

网友(2022-10-13):
北京精雕有专门的微孔加工设备,你这个尺寸和精度没难度。

网友:
问题不大,可以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