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弹性垫圈可以单独使用吗?

楼主(2016-03-23):
请教下各位大侠,@Winter2000 @2266998 @害怕伏枥 @憨老马 @六角车
螺孔所在零件的材料是铝,螺纹的所在零件的材料也是铝。整个部分在往复运动过程中,会收到往复震动较大,考虑用弹性垫圈防止螺纹松脱。
问题:1.但是考虑到空间因素,未设计平垫圈的位置,请问下这样的设计可行吗?
2.请问下,弹性垫圈可以不加平垫圈,单独使用吗?
3.哪种方法可以替代弹性垫圈的,起到防螺纹松脱的作用,而且还能进行反复的拆装?

网友A:
不加平垫圈,弹性垫圈当然也可用。不过,在你这样的铝制件上,不加平垫圈肯定不合适。道理很简单,弹性垫圈会被压入工件而失去作用。

网友(点评):
前辈说的是铝材不太适合单独使用弹性垫圈,你可以车一个跟弹圈外径一样的厚平垫圈加上暂时使用.

网友:
单独使用效果不是很好,但是实在没办法也可以试试。再有就是可以使用带卡槽的圆螺母防脱。

网友B:
首先,平垫圈的作用一般有两点,保护被连接零件表面和增加接触面积,但弹性垫圈和平垫圈并不是一定要一起使用的,单独使用弹垫的情况很多,这一点不需要纠结;
其次,“螺纹的所在零件的材料也是铝。整个部分在往复运动过程中,会受到往复震动较大”,这种情况除了单纯考虑弹垫之类的防松措施以外,建议考虑下需要攻牙的铝质零件是否不要采用直接攻牙的螺纹,能不能用牙套,牙套的连接强度和耐磨性都要好于直接攻牙,反复拆装的情况下使用寿命也会更长。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平垫圈的作用一般有两点,保护被连接零件表面和增加接触面积,但弹性垫圈和平垫圈并不是一定要一起使 ...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客气,我还没有权限添加朋友,抱歉

网友:
可不可以考虑用尼龙棒,优力棒,弹性垫片等有弹性材料代替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加平垫圈,弹性垫圈当然也可用。不过,在你这样的铝制件上,不加平垫圈肯定不合适。道理很简单,弹性垫圈 ...

这个深有体会,如果弹性垫圈跟铝件直接接触,在锁紧和松开的过程中,都会对铝件造成刮痕,而且刮痕十分严重。

网友:
如无其他办法,可选用螺纹胶,根据使用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