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2014的问题

楼主(2016-03-23):
各位师傅们:请教一个问题,我用的是SW2014SP0的版本,前天我打开软件时软件崩溃了,打不开,然后重新装,问题出现了,以上是我断网装的,出现了一系列问题,装到第二张图片的时候我关掉了,然后继续装到第一张照片状态时就不行了,希望哪位大师指教我一下,谢谢了!

网友:
第二张点取消啊。不要点确定

网友:
百度安装教程,一般破解版的自带安装教程的照片的。

网友A:
通常断网情况下按取消可以正常安装
鉴于你以前装过一次,卸载时可能没有删除干净注册表中的一些文件
SW的安装失败一次后,再重装的确会出现很多问题,建议你先一步步按教程仔细装一遍,如果还是失败重装windows系统吧
然后找一个靠谱的带破解的版本安装
我遇到过好几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常断网情况下按取消可以正常安装
鉴于你以前装过一次,卸载时可能没有删除干净注册表中的一些文件
SW的 ...

谢谢你了,我感觉你说得很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