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磁性开关

楼主(2016-03-23):
汽缸竖直放置准备用SMC D-M9B系列的磁性开关,现在关于是选用D-M9B还是D-M9BV有点迷惑,另外还行请教下该怎样安装在汽缸上,请大神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先说安装:方缸有槽,圆缸有拉杆,这就是安装位置,通过紧定螺钉固定的
关于SMC的型号,不是太了解,据我所知,他们B是横方向安装BV是纵向安装

网友:
明白?,看附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说安装:方缸有槽,圆缸有拉杆,这就是安装位置,通过紧定螺钉固定的
关于SMC的型号,不是太了解,据我所 ...

网友:
一般磁性开关都安装在气缸缸体上的槽内,用螺丝顶死,可以调节位置。

网友:
没SMC3D选型软件啊?下个去,点一下什么都清楚了

网友:
两种安装方式都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