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证一下:电烧水壶材料污染

楼主(2016-03-23):
今日看到转发一篇微信,说很多电烧水壶的材料不是304不锈钢,因而含有过多的锰,加热后会污染热水,对人有害。据说,只有壶外壁标出304字样的烧水壶才可靠。

是这样吗?

网友:
我们办公室也用的差的,虽然不知道差的对身体好不好,但就外壁标有304就说是可靠,觉得不靠谱,外壁冲压304字样还是很简单的

网友:
确实不少劣质餐厨具用的材料不好。
买个净水机 喝冷水吧。 茶, 就别喝了。

不过说回来, 我觉得问题不大。 比如在北京吧, 水碱很大。 所以你烧水的话, 时间长了, 壶内部都是水垢, 水都不与金属直接接触。多安全!

网友:
按他这么说必须要SUS444 最次也要316L才行,304里面也有锰啊。

网友(点评):
可以理论上计算一下析出量,不过我估计为害性比北京的雾霾小多了。另外我觉得烧水壶好的很多, 炒菜锅就不一样的 因为总是用铲子铲 容易磨损。水壶自己那点析出应该可以忽略了吧

网友:
转载  江苏省质量技术监督局
2016年电水壶产品风险监测质量分析报告
http://www.jsqts.gov.cn/zjxx/GovInfoPub/Department/Showinfo.aspx?infoid=6c190a95-0d05-447e-aa5a-4ae76f854bea&categoryNum=001010

摘要:2016年第1季度江苏省质检院受江苏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委托对电水壶产品进行了质量风险监测,共监测50批次。采样领域覆盖大型超市、电器卖场、大市场和网络电商。风险监测项目有沸水断电温度试验、抗盐雾腐蚀性能试验、不锈钢成分、锰析出量分析和塑料件老化后邻苯二甲酸酯类增塑剂迁移量、蒸发残渣(4%乙酸)和高锰酸钾消耗量试验,发现的主要问题是55.6%的电水壶产品锰含量在10%左右,存在使用高锰钢的问题。
一、抽查产品及行业概况
(一)产品概况
现代人的生活节奏起来越快,目前除了写字楼及个别家庭在使用饮水机消费纯净水或蒸馏水外,绝大多数的家庭仍然是饮用烧开的自来水。而早前流行于欧美发达国家的即热式电热水壶,因其省时、节能、美观、便捷、安全的特点,在进入市场后,迅速受到广大消费者青睐。目前,各大网络电商及家电连锁卖场的小家电专柜有林林总总的产品可供选择,价格从几十元的普通电水壶到几百上千的多功能产品。随着生活的需要,现在的电水壶也正在向多功能方向发展,如防漏、防烫、除氯、电动出水(电水瓶)等。快速电水壶曾经历了一次较大的更新换代。目前市面上最多的第二代产品与第一代产品相比,壶身采用了隐藏式发热盘、壶身与电源底盘分离设计(无绳电水壶)、电源底座可以收纳电源线等方面改进。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广大消费者对电水水壶的要求也在提高。目前市场上出现了保温电热水壶。保温电热水壶的出现,将煮水与保温合二为一,方便了生活,提高了效率。
电水壶中带底座的无绳电水壶最为普遍。电水壶接通电源5分钟左右后,水温逐步上升到100度,水开始沸腾,水蒸汽使蒸汽感温元件的双金属片变形,顶开开关触点断开电源。如果蒸汽开关失效,壶内的水会一直烧下去,直到水被烧干,发热元件温度急剧上升,位于发热盘底部的有温控作用金属片,会因为热传导作用温度急剧上升,膨胀变形,断开电源。
电水壶属于液体加热器具,是列入国家强制性安全认证(CCC)目录的产品,消费者在选购时一定要看清所购买的电水壶是否有“CCC”认证标志、说明书及使用警告,并索取发票,不要贪便宜而购买次品。否则,容易出现意外事故,且很难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使用电水壶时一定要有人照看,避免干烧。如果无人照看,水在烧开后,无限温器的鸣笛电水壶会一直加热直至把水烧干,装有能自动复位温控器的电水壶,由于反复加热也会把水烧干。如果电水壶的超温保护功能失效,就会导致火灾事故的发生。
(二)行业概况
电水壶的生产企业主要分布在广东省、福建省、浙江省、上海市、山东省和北京市。其中广东省及浙江省生产的品牌较多,包含了美的、九阳、大松、奔腾、苏泊尔等品牌。江苏省地区有部分生产电水壶的企业,但规模不大或以代工为主缺乏有市场影响力的品牌。
(三)本次风险监测的风险点
1、沸水断电温度项目,考核的是当水在电水壶中加热到温度控制装置切断电源时水的温度不应低于98℃。如果水壶温度控制装置在98℃之前就切断电源或进入保温模式,水无法完全沸腾,达不到烧开水的目的。
2、抗盐雾腐蚀性能项目,在容积空间内用人工的方法,造成盐雾环境来对产品的耐盐雾腐蚀性能质量进行考核。短时间内得到暴露在天然环境中较长时间的类似的效果。
3、不锈钢成分分析项目和锰析出量项目,304不锈钢是常用食品级不锈钢,具有耐腐蚀、硬度高等许多优点,常用作不锈钢食品容器的制造材料,但目前国家标准中并未对食品用不锈钢容器或工具的不锈钢材质进行明确的牌号限定,近年来,关于不锈钢厨具中锰含量过高的问题不断被披露,且一直未得到明显改善。锰是人体必需的一种微量元素,通过日常饮食摄取基本可以满足人体所需,但如果人体长期过量摄入金属锰,产生记忆力减退、嗜睡、精神萎靡不振、神经功能紊乱等症状。
4、塑料件老化后蒸发残渣(4%乙酸)项目,塑料材质本身是一种易老化材质,塑料电水壶长期加热食用,更容易老化,老化后的塑料制品颜色会变深,材质变脆,物理机械性能下降,挥发型物质更易溶出,如果继续使用这类塑料制品,有害物质溶出量可能增加,安全隐患增大。蒸发残渣是指与食品接触材料在水、模拟醋、模拟酒、模拟油等条件浸泡后,将浸泡液蒸干所得的所有不挥发性物质的总量。残渣会对人体健康产生不良影响;高锰酸钾消耗量是测定蒸馏水浸泡后塑料制品中还原性有机物的溶出情况。邻苯二甲酸酯类增塑剂常用来增加塑料的可塑性,但极少的量被人体吸收就会干扰人体内分泌,致使人体内分泌失调,生殖系统病变等问题。因此,本次风险监测可以通过增塑剂迁移量、蒸发残渣和高锰酸钾消耗量等卫生安全指标对老化后的塑料件卫生安全质量进行考核。
二、抽查方案
(一)抽样方法/样品来源
本次电水壶风险监测采用自主买样的方式,采样50批次,市售20批次、电商30批次。产品覆盖市售主流产品和消费者主要购买渠道,市场买样地点主要为沃尔玛、华联、苏果等生活超市,以及苏宁电器和金桥玉桥等日用百货大市场等,电商平台主要包括京东商城、苏宁易购和天猫商城等。样品以同一品牌、同一规格为一个批次。
(二) 检验依据、检验项目与判定规则
检验项目、检验依据及判定规则见下表:
风险监测检验项目检验依据判定规则
沸水断电温度    参照GB/T 22089-2008《电水壶性能要求及试验方法》标准检验给出实测值并进行数据风险分析,不判定
抗盐雾腐蚀性能参照GB/T 2423.17-2008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二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Ka:盐雾》标准检验
不锈钢成分分析锰析出量参照SN/T 2079-2008《不锈钢及合金钢分析方法 X-射线荧光光谱法》检验参照SN/T 2829-2011《食品接触材料 金属材料 食品模拟物中重金属含量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标准规定方法检验
塑料件老化后蒸发残渣(4%乙酸)测试方法按照GB/T 5009.60《食品包装用聚乙烯、聚苯乙烯、聚丙烯成型品卫生标准的分析方法》标准规定方法检验
高锰酸钾消耗量测试方法按照GB/T 5009.60《食品包装用聚乙烯、聚苯乙烯、聚丙烯成型品卫生标准的分析方法》标准规定方法检验
邻苯二甲酸酯类增塑剂迁移量测试方法参照标准SN/T 2037-2007《与食品接触的塑料成型品中邻苯二甲酸酯类增塑剂迁移量的测定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法》检验
注:不锈钢成分分析项目、锰析出量项目和塑料件老化后蒸发残渣(4%乙酸项目针对电水壶产品中与食品接触面积最大的部件。
三、总体评价与分析
(一)风险监测指标分析
电水壶产品的风险分析项目和发现的主要问题见下表:
产品类型监测批次风险监测项目发现的主要问题
电水壶50沸水断电温度、抗盐雾腐蚀性能试验、2批次电水壶产品沸水断电温度未达到98℃。1批次电水壶产品盐雾试验后有锈腐蚀痕迹。
45不锈钢成分分析、锰析出量55.6%的电水壶产品使用高锰钢,锰含量在9%~10%之间;
7塑料件老化后蒸发残渣(4%乙酸)1批次塑料部件蒸发残渣较高,为113mg/L。
1、沸水断电温度项目
沸水断电温度项目考核的是当水在电水壶中加热到温度控制装置切断电源时水的温度,该沸水断电温度不应低于98℃。本次共2批次电水壶在壶中水温未达到98℃就停止加热或进入保温状态,未能使壶中的水加热至完全沸腾,不能达到把水烧开杀菌消毒的目的。
2、抗盐雾腐蚀性能项目
抗盐雾腐蚀性能项目是在盐雾试验箱容积空间内用人工的方法,造成盐雾环境,来对产品的耐盐雾腐蚀性能质量进行考核。它与天然环境相比,其盐雾环境的氯化物的盐浓度,可以是一般天然环境盐雾含量的几倍或几十倍,使腐蚀速度大大提高,对产品进行盐雾试验,得出结果的时间也大大缩短。盐雾试验的目的是为了考核产品或金属材料的耐盐雾腐蚀质量。此次检测共1批次电水壶盐雾试验后在金属把手和壶身连接处存在有锈腐蚀痕迹,长期使用易出现锈蚀。
3、 不锈钢成分分析项目、锰析出量项目
本次对不锈钢材质的电水壶的不锈钢成分分析项目、锰析出量项目进行了风险监测,共45个批次,监测结果如下:
(1)不锈钢成分分析
牌号304201高锰钢(无牌号)
批次数19125
从监测结果看,304牌号不锈钢19批次,占电水壶总批次的42.2%,无牌号的高锰钢25批次,占电水壶总批次的55.6%;2015年厨房小家电风险监测电水壶产品29批次,其中高锰钢材质16批次,占总批次的55.2%,本次监测结果与2015年的结果相持平。可见行业内使用高锰钢生产电水壶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改善,仍然占有较大比例。
不锈钢中起抗腐蚀性能的元素主要为铬和镍,304不锈钢中铬含量为18%~20%、镍含量为8%~10%、锰含量小于2%,抗腐蚀性能优良,是制造不锈钢食品容器的首选材料。市场上销售的高品质、知名品牌的电水壶不锈钢壳体多采用304不锈钢。本次监测中九阳、飞利浦、苏泊尔等知名品牌电水壶均采用304不锈钢,并且壳体内表面也多有食品级304标识。
那么为什么市场上仍然有这么多的电水壶产品弃304不锈钢不用而选择高锰钢呢?这是由于市场上镍价远高于锰价,许多厂家为了节省成本,而选择高锰钢。这类不锈钢,锰含量是304系列不锈钢的4~5倍,镍含量却只有1%左右。这类不锈表观上与304相似,抗腐蚀性能却不及304。如果长期使用,不锈钢耐腐蚀性下降更快,不锈钢表面腐蚀后,重金属溶出风险将会随之增加。
(2)不锈钢锰含量及锰析出量问题
本次监测45批次电水壶锰含量及锰析出量情况见下表:
不锈钢牌号
批次数
实测锰含量
实测锰析出量
备注
304
19批次
≤2%
<0.1mg/L
GB 5749-2006《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中锰析出量的限量值为:0.1mg/L
201
1批次
6%
0.1mg/L
高锰钢
25批次
10%左右
3批次<0.1mg/L
22批次在0.1mg/L~1.168mg/L

对比锰含量和锰析出量,可以看出锰含量越高,锰析出量也越高,高锰钢中锰析出量多数在0.1mg/L以上。锰是人体必需的一种微量元素,但是人体长期过量摄入金属锰会影响神经系统的功能,产生记忆力减退、嗜睡、精神萎靡不振、神经功能紊乱等症状。随着高锰钢表面耐侵蚀性的减弱,锰析出量会越来越多,如果超过人体的限量就会有损健康。
目前国家强制性标准GB 9684-201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不锈钢制品》中对不锈钢食具容器、餐具等制品使用不锈钢材料要求相当宽泛,并未规定一些具体的不锈钢牌号,但我们仍然建议消费者最好选用304牌号不锈钢材质的电水壶。
4、塑料件老化后蒸发残渣(4%乙酸)项目
该项风险监测指标是对热老化加速试验后的塑料部件进行蒸发残渣(4%乙酸)项目的监测。塑料制品老化后会出现发黄、变脆现象,机械性能下降,表面产生微裂纹,有害物质更容易溶出。蒸发残渣(4%乙酸)项目是通过乙酸浸泡2h,测定反应溶出物总量的一项卫生指标,本次有7批次电水壶适用于此项目考核。
检测结果发现,有1批次结果较高,为113mg/L,远超出食品包装用聚丙烯(PP)成型品卫生标准中≤30mg/L的要求,其他6批次监测结果未超出该限量值。
5、热老化后其他风险监测项目检测情况
(1)与食品接触塑料部件老化后邻苯二甲酸酯类增塑剂迁移量(7种)(DEP、DIBP、DNBP、DNPP、BBP、DEHP、DNOP)均未检出(各物质检出限为2.0mg/kg);
(2)与食品接触塑料部件老化后高锰酸钾消耗量(水)项目检出值介于0.726~6.22mg/L ,均未超出食品包装用聚丙烯(PP)成型品卫生标准中的限定值10mg/L。
四、本次抽查的特点和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本次抽查的特点及其分析
本次抽查的50批次电水壶生产企业中,以广东省的生产企业居多,有37个批次。50个批次中41个批次为无绳电水壶产品。说明无绳电水壶产品普及率市场占有率较高。(无绳电水壶指只有将电水壶壶身放在其配套底座上才能接通电源的电水壶。)
(二) 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原因分析
本次监测的50个批次电水壶产品中,有45个批次进行了锰析出量的检测,其中有25个批次材质为高锰钢,多为不知名品牌,反映了电水壶产品生产企业在选择壶身不锈钢材料时存在把关不严,为追逐利益降低成本选用廉价高锰钢的现象。由于目前并无标准对食品用不锈钢容器及工具的材质问题进行明确的牌号限定,而普通消费者无法通过技术手段进行成分分析和鉴别,一些产品看似很高端,仍然不能避免选用高锰钢的问题,缺乏必要的标准限制和监管处罚手段,许多厂商对此问题视若无睹,成为行业内普遍存在的问题。
五、改进建议
1、加强企业自律
完善标识说明,加强企业自身对相关电器产品安全标准的学习,建议越来越多的企业采用GB/T 22089-2008标准对产品进行考核,提高产品质量性能,增强产品竞争力。增加对产品材质的说明,增加对卫生安全性能的出厂检验;采购合格原材料,食品接触部件应符合食品级要求,禁止使用回收料生产。
2、完善标准制修订
鉴于近年来频繁曝光的电水壶质量安全事件,建议标准化管理部门完善产品标准,增加产品中与食品接触部件材质的卫生安全指标检验,同时建议修订不锈钢制品卫生标准,增加锰析出量检验指标,明确食品容器用不锈钢牌号问题。
六、消费指南及使用注意事项
(一)消费指南
1、 看外观和标识产品的标识,包括:企业名称、地址、规格、型号、商标、电压参数、功率参数、电源性质的符号等;尽量选择有材质说明的产品,例如PP等塑料材质、304或430等不锈钢材质。
2、看“CCC”标志,电动食品加工器具是属于国家强制性认证的产品(3C认证),所以消费者在选购时一定要看清所购买电动食品加工器具是否标有CCC认证标记,是否取得“CCC”认证证书。
3、看材质,好的不锈钢表面多为镜面或是加工成统一的均匀纹路,用水冲洗水流成股流下。较差的不锈钢表面加工多为粗糙、纹路杂乱、色泽不统一等。塑料材质应光滑、硬挺、不应变形、无异味,颜色鲜艳的塑料电水壶最好不要选择。
4、选择知名品牌,有“三包”服务承诺的产品,选择有“三包” 服务承诺的知名电商平台。
5、无论实体店和还是网络电商,均要主动索取正规发票,保有售后权利。
6、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购产品,不要盲目追求美观、多功能和大功率的产品。
(二)使用注意事项
1、电水壶产品要做到先阅读说明书再进行使用,做到有备无患。
2、电水壶使用时要经常除去电水壶上的水垢或污渍,否则影响电热器的热效率和寿命。
3、无绳电水壶电源线如果在工作时因长度原因可触及到发热或高温部件,建议将多余长度的电源线收入底座中的储线机构,防止电源线长期遇高温部件老化损坏。
4、使用电水壶时一定要有人照看,注意注水水位,避免干烧。做到经常检查电水壶工作状态,如果发现水长时间持续沸腾未断电或没有进入保温状态,并伴有有将水烧干的情况,请立即停止使用。
5、喝白开水好,白开水是天然状态的水经过多层净化处理后煮沸自然冷却而来,水中的微生物已经在高温中被杀死,而开水中的钙、镁元素对身体健康是很有益的。喝开水要新鲜,不能喝那种反复煮沸的“陈”开水,它煮掉了人体所需的矿物质,甚至含有某些对人体有害的微量元素及亚硝酸盐。

网友:
304是比较贵了,所以高锰钢成本能便宜多少,危害这么大吗

网友:
转下百度的回答:
谣言止于智者,锰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摄入的途径主要是呼吸,而胃肠对锰的吸收率仅为1-5%,目前还未在临床上发现过因饮食摄入锰,引起锰中毒的案例。而且苏泊尔曾对高锰钢水壶做过实验,烧一升水会析出锰1.1mg,而人体每天正常摄入量应在3.5mg以下,每天最大摄入量10mg。中国人平均每天摄入6.8mg,高于正常水平,但即使析出的锰全部被人体吸收,你也要喝3升水才会锰中毒。更何况锰胃肠吸收率为百分之5以下,所以你要喝60升水才会中毒,大致上相当于3桶纯净水。不过估计在你锰中毒之前,你已经水中毒了。
记性不好不要怪高锰钢,很有可能是贫血、失眠、体虚肾虚、营养不足、用脑过度等导致的,如果严重最好到医院检查检查。
这个造谣已经是2012年的事了,造这个谣估计会让304不锈钢好卖一些,然后高锰钢也会打上304的牌子一样卖,价格还要变贵。想让烧的水好喝,首先要找好的水源,自来水烧出来肯定不如纯净水好喝,但想找更好的水质也难,刚抽出的深井水更不能喝,地下水深度越深往往含氡量高,具有放射性,易导致肺癌,从安全角度讲不如喝正规纯净水。烧水喝水的水壶与水杯最好使用陶质,其次为瓷质,最次为玻璃及塑料,容易有残留,不卫生。

网友(点评):
这个与楼上的那个是吻合的。

网友(点评):
有些疑问,听说玻璃才是最安全的,难道不如陶瓷?陶瓷的成分也是很复杂的呀。

网友:
没有那么严重。

网友:
按规定,这个都要开食品级材质证明吧.........

网友:
一个70千克体重的人,体内的总锰量为12—30毫克.锰在体内各组织器官中,分布比较均匀,但在视网膜和线粒体比较丰富的脑、肝、胰、肾、心等细胞中含锰较高.线粒体是细胞进行锰代谢和能量转换的场所,所产生的能量,供给生命活动需要.有人将锰称为“抗衰老元素”,锰可促进线粒体物质代谢和能量转换,从而确保了生命活动的正常进行.据研究,锰元素有利于防止心血管病的发生;据一些含锰丰富的植物有抗癌作用分析,认为锰有抗早衰的作用.这从我国长寿地区广西巴马和新疆的长寿老人中可得到印证
百度来的

锰是人体内多种酶的成分,例如精氨酸酶、脯氨酸酶、丙酮酸羧化酶.还有一些酶,虽不是含锰酶,但没有锰存在时它就没有活性,例如羧化酶、磷酸化酶、醛缩酶、胆碱脂酶.锰离子能催化三磷酸腺苷(ATP)、三磷酸鸟嘌呤核苷(GTP)、三磷酸胞嘧啶核苷(CTP)、三碳酸尿嘧啶核苷(UTP)聚合成大分子核糖核酸.
人体内含锰量最高的器官是骨骼、肝、垂体、胰、肌肉等.人体内30%的锰集中于肌肉内,20%分布于肝中,可见肝中锰的浓度很高,肌肉中含锰量很高,尤其是骨骼肌,是人体内含锰最高的部位.由于人体的力量来自肌肉,肌肉的力量又必须以能量为基础,锰又参与线粒体内氧化磷酸化过程,在锰的作用下,氧化过程增强,氧耗量增加,所以肌肉中含锰量较高.

网友:
与锰为伍近三十年

网友:
正牌大厂,外带标记,相对可靠。
不过实际杂质量微小,不必担心,鹰主尽管放宽心。
过去用铝锅铝铲,理论上说铝对人有害,可那么多人用了许多年,也没咋地。
再说了,那些铁锅铁铲的杂质就少了吗?不是照样用。

网友:
304也不完全可靠,316最好,但买不到

网友:
不管怎么说,还是相信质监局的调查结果的!我今天特意将家里的开水壶换成了304材质的壶了。感觉放心多了!

网友(2016-08-17):
对的,304的好,其他材料便宜,而且加热以后对人有害

网友:
不会的,我看中央电视台专门一个节目做过这个实验,锰钢的水壶烧出来的水也不会锰超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