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顶尖,请教

楼主(2016-03-23):
如题, 我们厂买些顶尖 ,有活动也有固定吧,用途是加工一个水套。我网上咨询了下, 好像活动顶尖的负载精度都是0.01以内, 我想问下各位大侠,有地方能做到0.05以下吗?另外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联系我下,我有个简单的示意图。顶尖估计是需要定做的。。谢谢!

楼主:
补充下,就是准备在磨床上用, 普通的 外圆磨床上 M1432。故转速要求不高,零件质量 30KG 左右吧。 顺便问下, 我们国内生产的这些普通外圆磨床或者万能磨床,他们给配的顶尖的负载回转精度是多少啊? 有机床附件的大侠帮忙下。谢谢!

网友(点评):
磨床上很少用活顶尖。准备几支硬质合金顶尖就行。

网友A:
您好 我是生产  您说的负重情况下的回转顶尖我们做的就在0.005以内    固定顶尖我们有做的成品莫氏锥度  有需要请联系  电话微信182538790527  QQ1666343070

网友B:
好像活动顶尖的负载精度都是0.01以内, 我想问下各位大侠,有地方能做到0.05以下吗?

这段话是否有误?

网友(点评):
估计是少打了0,应该是0.005以下。

网友(点评):
俺最怕那种关键地方都敢写错的。。。。

网友C:
磨床确实很少用回转顶尖,一般都是合金顶尖,精密级别的0.005以内,但是我发现实际使用达到0.002没问题的,不过我们公司的是精密磨床,静压主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 我是生产  您说的负重情况下的回转顶尖我们做的就在0.005以内    固定顶尖我们有做的成品莫氏锥度  有 ...

大侠你手机号 好像多了一位啊,我们这里上不了QQ。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磨床确实很少用回转顶尖,一般都是合金顶尖,精密级别的0.005以内,但是我发现实际使用达到0.002没问题的, ...

是的你说的也没错的, 现在我们也是用的双固定顶尖,顶心轴然后,磨水套外圆。 但是生产中:1,水套中间定子孔的精度不高,所以用它定位,显然不是罪合适的选择。2.由于我们心轴端面也不淬火,导致中心孔用一段时间后,容易坏,工人也懒得研。所以我们想用顶尖直接顶端面孔(非定子孔),来加工。 这样呢,如果都固定的话,师傅说零件转不动,抹黄油也不行;实际上我也推荐用固定,把固定做成半圆的,还能靠端面。 但是这样,就只能一固定一活动的了。

不知道我们说的是否是真是情况,请各位大侠指正!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段话是否有误?

恩 很明显啊, 是0.005 ,少打了个0, 大侠,不要太认真

网友(点评):
俺不需要认真的说,又不是俺要活顶。俺就晓得不符图纸就是不良品。

楼主:
引用 网友C:
磨床确实很少用回转顶尖,一般都是合金顶尖,精密级别的0.005以内,但是我发现实际使用达到0.002没问题的, ...

那敢问大侠,我们公司,都是些普通磨床,就拿双固定来说,其卡盘和尾座(或者直接说卡盘顶尖中心和尾座顶尖中心的同轴度是多少呢),我刚才也咨询了一些供应商, 他们说,如果没有特殊说明,国内机床厂给配的顶尖也都是最次的那种,干干普通的活还可以,要是精度高点的,根部不行。是这样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侠你手机号 好像多了一位啊,我们这里上不了QQ。 谢谢!

18253790527汇通精密机械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侠你手机号 好像多了一位啊,我们这里上不了QQ。 谢谢!

不好意思  我电话18253790527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敢问大侠,我们公司,都是些普通磨床,就拿双固定来说,其卡盘和尾座(或者直接说卡盘顶尖中心和尾座顶 ...

这是顶尖精度检验标准和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顶尖精度检验标准和方法。

非常感谢大侠的回复,估计您是做机床行业的吧!,我这里受教了,那么剩下的那个问题呢?就是一般的车床或者磨床(比如C6140/M1432 这些机床, 出厂时,主轴与尾座的同轴度也应该有要求吧, 是多少呢?您能帮我下吗 ,我网上也看了下, 好像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东西, 要不就是我没有找到地方。 谢谢!

网友(点评):
我不是做机床行业的,加工厂的小打工仔而已,我操作的外圆磨的说明书上出厂检验报告书上写的精度是0.005,但是目前实际差很远,估计与调整不当有很大关系,因为不影响使用,使用也没管,普通磨床同轴度应该也不会...

网友(点评):
超过0.01吧,至少出厂检验应该是这样,车床就差远了,最少0.02起步,实际精度应该在0.05左右,0.1的恐怕也不稀奇,不过我也没见过车床的出厂说明书和精度检验报告,凭使用经验猜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