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用ansys12.0 workbench受力分析时出现如下问题?

楼主(2016-03-23):
用ansys12.0 workbench 做结构的静力学计算时,出现以上问题该怎么解决呢?   我是用Solidworks建模,然后导入到ansys 12.0 workbench 中,三维模型为工字钢,槽钢,钢板等组成,这样把他们三维模型来进行网格划分,不是采用梁或者壳单元来进行分析,考虑到Solidworks建模比较方便就这样弄了。看看各位大侠有什么好的建议没有?

网友:
应该是单元划分的问题,因为不知道你具体的条件,现在建议你对于工字钢等通用界面的结构,用杆梁的形式来做
做直线代表你的结构骨架,然后对骨架赋予界面属性,而且在赋予界面属性是要注意划分节点时有的需要设置,根据具体情况
可以找一些书籍来看一下就知道怎么做了

网友:
单元选择,和划分是重中之重。不可草率。要得到准确的结果,还是一步步做好吧。不然得出的结果差别很大,甚至违反常理。

网友(2017-11-08):
赚取一个威望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