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桶上的螺纹应该怎么加工

楼主(2016-03-23):
如图,要加工几个螺纹盖密封的不锈钢桶,问了好多架都说做不了,有谁知道这个应该怎么加工啊!
  第一张图是桶,桶的内壁要有螺纹,第二张图是桶盖,和桶用螺纹密封。尺寸很大有800mm

网友:
你就说个外径谁知道能不能做 壁厚呢?

网友:
看到这个图,我想了解下你的螺纹目的,密封?桶径800,壁厚呢,这样你打算加工多大的螺纹,是否见过类似的设计,很不理解你这样设计的目的

网友A:
桶盖和桶用螺纹密封。

问下楼主,这里打算用啥样螺纹?

又不锈钢桶壁是多厚?

网友(点评):
Liao侠,他这个东西桶子滚出筋,桶口卷边或者翻遍,然后桶盖带胶垫,做拉扣,我这样做对吗?

网友(点评):
不滚筋就少了刚性,桶口卷边或翻边才能使筒口部有抵抗变形的强度,用拉扣封紧也是个办法,总比楼主的方案靠谱多多。可以参考50加仑筒或20升筒的做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桶盖和桶用螺纹密封。

问下楼主,这里打算用啥样螺纹?

目测壁厚很薄

我严重怀疑楼主是否能给得起加工费

这玩意加工可不便宜

而且楼主说的密封。。。。到底是什么程度的?

网友(点评):
是的,都是形容词就不能直接给建议

网友:
可以加工螺纹,里面加涨紧,加工好螺纹旋紧再把涨紧轴拉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测壁厚很薄

我严重怀疑楼主是否能给得起加工费

加工费不是问题,我的目的是想要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实现桶的密封,至于用什么螺纹,桶壁多厚都没要求,可以根据加工难以度自行调整,桶是用来装液体的,倾倒不能泄漏,也不能漏气。

网友(点评):
服了,你自己慢慢找供应商玩吧

网友(点评):
厚壁可用螺纹,薄壁,就翻边吧,参见润滑油桶,液体可以从小孔抽。大桶黄油则是盖子加上包边带。

网友:
干脆在桶上焊个螺纹套(焊接后加工螺纹),再用带内螺纹的盖子密封。

网友:
楼主不要忘了,螺纹还是可以滚压出来的,汽车座充头部的螺纹也是滚压的

网友:
如果不怕稍微变形,可以考虑焊接,也能密封

网友:
焊接效率慢,成本高,还变形,还是滚压吧!

网友:
可以用数控铣床用螺纹铣刀旋风铣加工,很容易加工出来;

网友:
楼主说的用螺纹密封估计用意是开盖子方便,不知道有没有考虑直径800mm的螺纹要拧动它也很费劲。况且螺纹密封根本密封不严。如果想重复利用这个圆筒,不妨考虑像家里高压锅盖子似得密封方式。就是快开人孔之类的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