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疲劳用fesafe评估

楼主(2016-03-23):
焊接疲劳分析的另一软件。其实理论都相似。

网友A:
大侠,请教几个问题
1.你目前计算是采用哪种方法呢,名义应力,名义应力+scf,还是热点应力?从你目前的经验看哪种准确度较高呢?
2.对于焊缝建模时,用壳单元建模的话,名义应力法时,选取焊缝应力的位置应该在哪个地方呢,是焊趾部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侠,请教几个问题
1.你目前计算是采用哪种方法呢,名义应力,名义应力+scf,还是热点应力?从你目前的经 ...

三种方法综合应用。不论什么方法也要通过测试来验证。目前精度最高的是用断裂力学理论来进行计算。
1,名义应力精度最低,但容易应用。应力集中系数容易获得。
2,热点应力在测试验证的时候容易进行对比。但是对于多轴应力要做相应的修正
3,对重要焊缝根据标准进行必要的建模计算会更精确一些。
对于采用壳单元,可以看相应的标准,不同的连接方法精度也不同。我之前跟其他坛友讨论过。也发过相应的资料。可以查看。要想得到高精度的分析,还是要用专业软件。当然如果自己有能力做二次开发。可以自己根据一些算法做计算。

网友(2018-12-12):
很有用的一个软件,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