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机丝杠副当中的轴承安装问题

楼主(2016-03-23):
本人机械小白,最近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在电机丝杠副当中,为什么丝杠与电机轴相连的那块要用两个轴承而不是一个?

网友A:
不是两个,而是一对,通常装的成对角接触轴承,能形成预紧,轴向,径向跳动有保障。

网友:
楼上真解,不过,关于配对轴承,是国内轴承企业的短板,能做好的不多,尽管都在宣称自己的产品是如何如何的好。

网友:
我有点纳闷为啥用了螺杆还要加上行星减速机呢?

网友:
丝杠支撑啊,其实国内做得好的,已经跟台湾做的差不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大侠,请问预紧是怎么实现的,跳动有保证是因为角接触球轴承背对背或者面对面安装产生的扭矩吗?

确实是一个小白

网友(点评):
借楼主帖子请教个问题,如果电机端称为固定端,另一端为支撑端的话,为什么支撑侧一般都是一个深沟球或角接触轴承,而丝杆传动不是一般都是正反转吗?支撑端不应该也是两个角接触么

网友:
国标中推荐了固定端的几种轴承形式,LZ所说的是DF型,两个推力角接触球轴承(接触角为a=60°),同时还有TFT,QFC型
可以形成预压紧,也能保证径向的跳动(标准也有规定),使轴向的刚度和运转的精度较好
国标号是JB/T3126,LZ可以下载看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不是两个,而是一对,通常装的成对角接触轴承,能形成预紧,轴向,径向跳动有保障。

大侠您好,例如我见过的雕刻机X向主轴传动方向近3米,也是采用一端固定(两角接触球轴承)另一端支撑(一个深沟球)的结构。像类似设备正反运动都承受轴向和径向载荷的情况,严格来说是不是两端都采用“固定”结构形式。谢谢

网友(点评):
这一类机比较便宜,山寨机太多。原则上要精度高,肯定是固定-固定加预拉伸的结构。

网友:
一对轴承说白点  就是用来消除间隙  角接触轴承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实是一个小白

角接触球轴承不应该都是成对安装的么?确定只有一个么?楼上的

网友(2017-06-15):
引用 网友D:
大侠您好,例如我见过的雕刻机X向主轴传动方向近3米,也是采用一端固定(两角接触球轴承)另一端支撑(一 ...

大侠,请问丝杆预拉伸,是不是丝杆本身加工时就把预拉伸量分担进去了,这样拉伸之后就刚好是正确的螺距了?
所以出丝杆图纸是需要明确设计的预拉伸量?

网友(点评):
不可能预先知道载荷状况,怎么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