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气动轴承方面的知识

楼主(2016-03-23):
在学习过程中,发现了气动轴承这个术语。
让我想起了之前呆的一家公司拆的磨床主轴好像就是用的这个轴承, 转速应该有上万转, 载荷很小 应该可以忽略不计,是磨一个产品的内孔的,
步入正题,发帖的原因是想问问有没有玩过这种轴承的大侠,因为百度能找到气动轴承的资料实在有限。可能这种轴承的应用也不算广泛,
按我的回忆,我只记得当初拆的主轴,里面有个套 好像上面有很多的气孔,然后有一个进气孔 一个出气孔。
具体是充气就转还是需要动力倒是忘记了。
因为当初只是个小打杂的 对此没有很深的印象,也没来得及留下照片,希望有大侠可以给点相关的资料学习下。谢谢了

网友:
这种轴承必须先通压缩空气才能运转的,否则会损坏主轴,利用空气压力浮起主轴,旋转阻力极小,不过载荷承受能力也比较小。这种轴承一般应用于超精密机床和设备上的。

网友(点评):
不知道大侠有没有详细点的资料呢

网友:
这是利用空气浮力使轴悬浮然后旋转的,由于轴与定子之间不存在接触,没有摩擦,所以转速比较高。当然也可以理解为,将润滑油换成了润滑空气。主要用在超精密机床,能源行业等需要考虑高转速和无污染要求的地方,日本某核电站一回路透平就采用了这种轴承。

网友(点评):
我记得那次拆就是因为进去点脏东西 直接就导致轴转不动了

网友(点评):
气动轴承可是有摩擦阻力的哦,同时也有粘滞阻力,转速低基本可以忽略,但是高速时影响很大的,只是相对其他轴承而言是目前最成熟能大规模使用的高精度轴承。

网友:
气动轴承的应用都集中在高端行业的高精尖产品里,所以技术文献散布的不是很常见,不过静压轴承的资料就多很多了,基本原理都是一样的,只是气体和油的流动特性不一样,所以可以参考下静压主轴的一些资料。气体和油的差异主要在粘滞特性不一样,流速也不一样,油比较粘稠,,所以运行阻力比气动轴承大很多,同样抗剪切能力也强很多,导致承受负荷能力也要大很多,同时运转震动也相对比较大,气动轴承则刚好相反,运行阻力小,承受载荷能力小,但是平稳性好,同时可以达到极高的转速。

网友:
至于脏东西进去那是肯定会有很大影响的,因为里面的间隙很小,静压主轴都只有0.03左右,气压轴承也不会差很多,脏东西一进去就把轴承卡死了,或者严重破坏气流稳定性导致失效抱死。

网友(点评):
嗯 学到不少 谢谢大侠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