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5钢淬火问题

楼主(2016-03-23):
一个圆钢长度差不多10cm,拿去处理,处理后圆钢两边端面硬度有61HRC,而棒料中间硬度打下去只有40HRC左右。这个是处理不到位吗?,'PS:不是我自己处理的,是拿去叫别人弄得

网友A:
这种里氏硬度计很坑爹,测量表面质量要高才行。

网友B:
测量圆弧面的硬度,要查表进行修正

45钢淬火时两端冷却速度快,中间冷却速度慢,通常都难以保证硬度均匀。
要想硬度均匀,要使用淬透性更好的材料,比如,45H,硬度不一致的程度会缩小一些,无法完全消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里氏硬度计很坑爹,测量表面质量要高才行。

嗯,下回就换那种台式的硬度计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量圆弧面的硬度,要查表进行修正

45钢淬火时两端冷却速度快,中间冷却速度慢,通常都难以保证硬度均匀 ...

还有一种情况是以前遇到的,一样的棒料同一个炉子,淬火出来一个有正常硬度,一个基本就是和没淬火一样,这个是怎么回事?我之前有在旁边看他操作,铁都是烧的通红通红的

网友C:
表面硬度高于芯部硬度,一般表面冷却快,芯部冷却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表面硬度高于芯部硬度,一般表面冷却快,芯部冷却慢。

受热不均 造成的

网友D:
这是什么仪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什么仪器?

便携式硬度计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一种情况是以前遇到的,一样的棒料同一个炉子,淬火出来一个有正常硬度,一个基本就是和没淬火一样, ...

1、材料不同。
2、炉子温度不均。
3、工件表面有脏物覆盖,影响传热,降低冷却速度。

网友:
没见过这种硬度计,建议用台式的

网友:
重新调质处理

网友(2016-05-13):
热处理工艺有问题!

网友:
下了,very good,十分精彩的管理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