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层PE薄膜干式复合生产线

楼主(2016-03-23):
各位论坛前辈,小弟最近遇到一个项目,工艺流程方案自己已完成,需要寻求合适的供应商合作完成生产线设备的定型投产,工艺的关键技术在于:1,原材料采用成品PE薄膜,但需要薄膜打孔,孔有多种结构形式;2,各层薄膜间需要复合颗粒料且需考虑颗粒料稳固在薄膜层中;3,采用卷对卷技术,运行速度要求大于200m/min;4,整个生产线要求实现无人操作,需要考虑自动上料下料,装运或码垛,远程监控。。。请拥有上述业绩,或类似业绩的供应商请留下联系方式。

网友:
“......原材料采用成品PE薄膜,*但*需要*薄膜*打孔......”,为什吗要加个但?加个薄膜?是为了合辙押韵吗?

网友(点评):
PE有颗粒啊 还有条状的 一种状态而已

网友A:
做过干式复合机,只是“4,整个生产线要求实现无人操作,需要考虑自动上料下料,装运或码垛,远程监控。。。”太高端了。
干式复合机运转时,需人工监控、干涉调节的因素好多:涂胶是否均匀、胶水浓度、薄膜起绉、薄膜跑偏、烂膜断膜、底料面料张力不匹配、烘箱干燥不良、机内临时清洁处理、收卷不良……

网友:
速度200m/min好像很快啊,做过造口袋(可百度)的全自动化设备,不知道是否合适?详聊可加QQ:81912721

网友B:
这样的设备,不说国内没,国外应该也不会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设备,不说国内没,国外应该也不会有.

请问大侠,你指的是自动化程度太高了还是指这种复合的工艺不合适?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大侠,你指的是自动化程度太高了还是指这种复合的工艺不合适?

其实,楼上就有朋友提到,有些不良因素不是生产线的问题,所以呢,多在复合印刷车间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2016-05-05):
引用 网友A:
做过干式复合机,只是“4,整个生产线要求实现无人操作,需要考虑自动上料下料,装运或码垛,远程监控。。 ...

看到您做过干事复合机,还有涂胶、薄膜起绉、薄膜跑偏、烂膜断膜、底料面料张力不匹配一些问题,我目前在做一个类似无纺布折叠为M型结构的自动设备,宽幅为1000mm,所以也存在起皱,跑偏等等问题,请问怎么能避免打皱呢和跑偏呢?

网友(2016-07-29):
你在找什么供应商?是零件加工的供应商。还是做过类似设备的?我做过国内第一台高速涂布机,500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