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氏锥顶尖拆卸求助!急求!

楼主(2016-03-24):
设备维修时,莫氏锥顶尖拆卸不下来。图1是设备的使用状态,黄色的为5#莫氏锥顶尖,套入红色活塞内,并且随着活塞在套筒内运动,顶尖用来给工件定位,使用时顶尖压力不超过1000N。现在顶尖损坏需要更换,于是把活塞拆卸下来,从活塞尾部,用锤子敲击拆卸,图2为拆卸原理图,图中蓝色零件为金属棒,用锤子敲击蓝色工件,从而把顶尖拆下来。
但现在无论怎么敲,顶尖都是纹丝不动,所以求助各位同仁,有没有这方面经验的,帮帮忙!谢谢大家了!
备注:顶尖只是给工件正压力,工件不旋转,所以顶尖只受正压力,并无旋转力矩。

网友A:
只有用加热的办法。

网友(点评):
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有用加热的办法。

因为在用户这里,所以加热不方便。我们想办法试试吧。

网友:
试下用汽吹后面

楼主:
谢谢各位了,已经拆下来了。用路边小吃的液化气烤了烤。
通过观察,初步分析是因为活塞锥度加工误差造成的,因为拆下来之后,顶尖尾部锥面有明显磨损的痕迹。

网友(点评):
就地取材啊

网友:
用路边小吃的液化气烤了烤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有用加热的办法。

大侠,我知道轴承外圈是通过加热的方法进入到轴承室的,但是我想问下, 任何金属或者其他材料, 加热后他们都膨胀吗?我想 如果内孔和外圆都膨胀的话, 那还不是一样啊?他们也不会松,除非是由于孔比外圆大, 所以涨得大? 进而能拿的出来?

网友:
轴和孔膨胀量大小不一样。我原处理过此类情况。看件大小,注意保温0.5-1小时。

网友:
莫氏锥度活顶尖,最近也在研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