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密封出现了泄露,该如何处理?

楼主(2016-03-24):
      机械密封技术是依靠一对或者是几对垂直于轴做相对滑动的端面,它们在流体的压力以及补偿机构的其他力的作用下依旧能够保持接合,加上辅助密封装置进而达到阻漏的作用。机械密封使得静环的接触面与动环在运动中依旧能够永远的贴合在一起。通过静、动环之间产生适当的比压以及一直在之间保持一层液体膜来达到密封的目的。
       机械密封主要用的部件有静环以及动环等端面密封部件;起辅助作用的还有O型、U型以及x型等各式类型的密封圈和密封垫片;补偿部件包括弹簧、推环等;传动部件有传动螺钉和传动销等;紧固部件包括很多,有推环、弹簧座、压盖以及紧定螺丝等等。
       那么机械密封大多用在什么设备上呢 ?一般情况下,机械密封多用在离心泵、离心机、压缩机和反应釜等设备上。它的密封性能好,泄露量少、使用寿命较长、能量功耗较低,也不需要经常进行维修。机械密封在适应能力上也是非常好的,一般情况下都能够适应自动化的生产以及高温高压等各种恶劣环境以及对密封的苛刻要求条件。
      常见的机械密封泄露情况有以下几种 :
       1、由密封面平面度的损坏造成的泄露
       密封面的损坏大多是产生不均匀的滑痕和面部切断痕。产生的原因可能是由于泵的密封箱和搅拌器的封头变形或者损伤,又或者是螺栓紧固力度不均匀等,导致静环的密封面发生变形最后发生泄漏现象。也有可能是由于滑动部件在热装时,温度的变化以及存在热膨胀差使得密封面的形状发生变化。密封性也会因此而发生损坏,进而导致泄漏问题 。
       2、有密封面的润滑性损坏而造成的泄露
       端面密封的润滑性也是非常重要的,除了要靠端面液膜进行密封作用,同时也要靠润滑的作用来完成正常的运行工作。端面液膜一旦破损,便会造成千摩擦密封面瞬间磨损和粗糙加剧,甚至一些硬质材料也会产生裂痕等严重现象。当滑动摩擦面的温度骤然上升时,如果不能立刻除掉热积累情况的话,会导致密封液的蒸发,润滑膜消失,进而导致千摩擦现象的发生。千摩擦很容易损伤密封面,并且埋下了大量泄漏的隐患。
        3、由动作性损坏造成的泄露
       机械密封装置的动环与静环是随着轴一直旋转的,它们一直频繁而重复着相同的运动,这种重复性的运动不仅会对密封端面产生改变,同时也会增加装置的轴向移动量,逐渐降低了机械密封的精度。这样长期下来,装置的各个部件都会产生损伤甚至变形,进而失去了随动性,导致密封的泄漏。
       那么什么情况会影响机械密封的动作性呢?首先浆料的堆积会使得弹簧作用受阻、滑动部件动作失控、密封面的表面遭到磨损等,严重影响着机械密封的动作性;当滑动密封面出现磨损、硬化和老化等情况时,轴和轴套会因此而损坏,弹簧座也会磨损甚至弯曲。
         4、由多种因素叠加在一起而造成的泄露
       泄漏的发生有时候是由于多种因素叠加而成的,例如干摩擦、滑动不良、滑动环变形以及平面度变形等多种因素叠加在一起 ,很容易造成泄漏现象。这些原因很多都是由于过度疲劳、受压不均匀以及液膜破坏所造成的。因此正确的安装和保持机械密封的清洁度是非常重要的内容,加上良好的冷却作用,这样可以更好的消除隐患。
        有关机械泄露的维修对策
       1、 针对动作不良的对策
       首先使用耐磨性好并且橡胶弹性好的O形环,这种环在发生轻微的损伤时依旧能够保持固有的形状和大小,继续保持密封的作用。一般用于密封的O形环我们大多选用橡胶或者是聚四氯乙烯。聚四氯乙烯主要有腐蚀的作用,作为波纹管或者是V型管等都是可以的。若是在高温或者是低温条件下,一般选择不锈钢等材质的波纹管来作为密封环,如果要求旋转型的机械密封,密封环就要采用O形环来进行滑动密封。
       我们可以考虑采用寿命长的静止型机械密封,把静环安装在轴一侧,而动环安装在机壳一侧,这样就不会由于机械变形而对装置产生影响同时对于平面度的结构也有良好的保持作用。同时这种安装方式弹簧是不接触密封液的,动作性得到了很好的改善,在清除浆料以及保持密封的平面度和机器精度等工序上,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机械密封由于受热引起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受热会导致材料变性和零件变形,导致负荷能力的改变,这样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密封的工作性能和被烧毁情况。处理方法需要通过热量的大小视情况而定,有自然冷却、内循环冷却、外冲洗冷却和内循环冷却等等,并且控制密封的温度 ,使密封效果达到最好。
       2、针对滑动面的对策
       在设备维护以及检修上,认真检查设备有无磨损以及滑痕现象,保证静环表面的精度。同时,采用静止型的机械密封方式能够很好的解决磨损问题。另外一个解决滑动部件材料应力变化的密封热变形的方法是将密封环的O环或者石墨环的保持方式从滑动形式改变为插入式。
       3、防止干滑动的对策
      如果是由于滑动发热时冷却不足而导致滑动面损伤造成的千滑动的话,我们可以选择配置更加完善的密封液以及冷却水和温控单元,同时还需要对供给的管线进行巡回的检查,防止发生堵塞现象。选择机械密封时,最好采用耐浆性较优良的静止型机械密封,这样可以更好的防止千摩擦发生。另外,加强对旋转机械的运行管理,按时检查机械密封的压力等各种参数和状态,及时解决相关问题,这一点对于保持机械的完好性以及正常运转是非常重要的。

网友:
全面大神

网友(2016-11-24):
泄露和维修有很多种方式

网友:
最多密封多大压力

网友:
以前发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