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友是否做过铝合金表面粗糙度0.4的?黑色阳极氧化

楼主(2016-03-24):
如题,请教

网友:
铝合金有十几二十种型号,不同型号的玩法都不一样,怎么可能一概而论

网友:
我们做过6061的,这个更接近于纯铝所以阳极氧化后出来的粗糙度也较高,而其他合金元素较多的铝合金氧化后出来的粗糙度就比这个低一些。我们这是硬质阳极氧化,厚度居中,氧化后的粗糙度在0.8-1.6之间,偏向1.6居多,氧化后抛光得到了现在的0.4的粗糙度。
至于你的,做法还得考虑材料型号和氧化厚度来看。

网友(点评):
现在是需要黑色阳极,这样的话,硬铝是否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呢?表面磨光后氧化。

网友(点评):
颜色可以随意做,还要看你需要氧化的厚度,厚度分三段,氧化后的粗糙度必然比氧化前的粗糙度低,厚度越大粗糙度下降的越低。硬铝应该可以,这只是我的看法,具体可行与否你还要咨询厂家。

网友:
做法还得考虑材料型号和氧化厚度来看。

网友(2018-05-18):
0.4是肯定达不到的。。铝硬度太低,微观下都是不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