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缸重复定位精度是±0.01mm。那它过冲的最大偏移量有多大呢

楼主(2016-03-24):
电动缸重复定位精度是±0.01mm。那它过冲的最大偏移量有多大呢?

谢谢。

网友:
那它过冲的最大偏移量有多大呢?这句话什么意思?

楼主:
他不是说重复定位吗 那也就是说他不可能一次性到达指定位置 必然在其附近来回移动 直到移动到指定位置 我想问的是来回移动时最大偏移量是多大

网友(点评):
楼主你对重复定位精度的定义都没搞明白,╮(╯▽╰)╭

楼主:
引用 楼主:
他不是说重复定位吗 那也就是说他不可能一次性到达指定位置 必然在其附近来回移动 直到移动到指定位置 我想 ...

这网上搜的
定位精度是指零件或刀具等实际位置与标准位置(理论位置、理想位置)之间的差距,差距越小,说明精度越高。是零件加工精度得以保证的前提。

重复定位精度是在在相同条件下(同一台数控机床上,操作方法不同,应用同一零件程序)加工一批零件所得到的连续结果的一致程度。

这是最终结果呀 可我是想知道过程呀

网友A:
电缸精读分为重复定位精读和位置精读,你说的应该是想知道位置精读,这就得用传感器来测量。一般是光栅位移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缸精读分为重复定位精读和位置精读,你说的应该是想知道位置精读,这就得用传感器来测量。一般是光栅位移 ...

没用传感器呀 就直接控制的

网友:
最小±0.01mm,

网友:
重复定位精度和过冲量是两个东西,不能直接推导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用传感器呀 就直接控制的

直接控制只能看你伺服的控制精度了,因为中间有传动误差,这没法计算的。

网友:
楼主研究的真细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