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传动滚珠丝杆长度短了,导程大了,怎样才能提高电机转速?求各位大神帮帮忙.

楼主(2016-03-24):
客户前几天订制了一条TBI滚珠丝杆,直径是40mm,导程也是40mm,总长是3500mm的大导程系列滚珠丝杆,正常情况下转运是这样的:丝杆导程越大,那么电机的速度就调慢一点;当丝杆导程小时,电机速度就要调快一点,就是整体满足机台正常运行的所有需求。客户也是这样考虑的,所以选择直径40MM导程也是40MM的滚珠丝杆进行装配使用。在使用过程中客户反映使用4040丝杆机台在运行工作中如果速度一般时可以完全满足机台转速与行程的需求。
现在的问题是:1、客户丝杆总长是3500mm,而丝杆滚珠螺母旋转一圈有效行程是40mm,相当于3500的有效行程螺母只旋转88圈,客户现在想换成导程是20mm的,丝杆直径还是40mm,这样的话3500有效行程就可以转175圈。这种情况下导程比较少,那么相对的行程的时间就长一些,因此可以加大电机的功率,把电机速调快一些,从而达到理想的行程速度。
2、如果按照以前40mm的话,按照导程是20mm的运行的时间及转速来看的话,就必须要加长滚珠丝杆有效行程。
我是按照客户讲述的理解出来的,在此,请教各位机械大神,像我客户的这种情况要怎么样才能在不换丝杆的情况下,达成他的需求???

楼主:
说明一下,客户是驱动直线传动的

网友:
不知用的什么电机,是伺服电机吗。如果是,电机转速随便调。导程小了,电机功率可以小一点才对呀。
还有,丝杆行程和导程没有任何关系呀,只和丝杆总长度有关系。

楼主:
对呀,现在就是丝杆长度已经没法改了,所以怎样调电机,才能达到电机理想的行程速度,提高电机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