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组合文件内放置这个深沟球轴承的IPT后出现下图,怎么办?

楼主(2016-03-24):
就是那个一个IPT集成了各种深沟球轴承的ipt文件,打开可以,放置的时候就出现下图了...我是2012专业版

网友:
这种标准件,Inventor自己就有呀,为啥不用呢?

网友(点评):
陈老,我晚上卸载重装inventor试试,再不行就算了,我可不想系统重装.....

楼主:
比如薄壁轴承,找了半天没找到....比如30-42-7的那款...

网友(点评):
你怎么把全世界的轴承标准都放在一起找呢?这真是海底捞针。。。不能先选择GB再找吗?上面工具栏内的那个漏斗啊。

网友(点评):
啊谢谢!一语点醒梦中人啊!

网友(点评):
呵呵,别睡啦(@。@)。这个不是游戏软件,用外挂要谨慎。我自己呢,都是自己画简化的轴承零件。那一个一个的钢珠,部件里零件多了,跑起来费劲。

网友(点评):
我觉得还是我原来用的那个好,这个自带的导进去两边的ZZ都不显示,我那个就和实物一样的...

楼主:
刚才那个还是我今天在网上下的,这里再放一个我用了N年没问题的,现在也出现下图的问题了......

网友A:
从提示看,是与MS-Excel相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提示看,是与MS-Excel相关。

重装软件还是不行...算了,改天搞个2015或者2016的装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提示看,是与MS-Excel相关。

下了2016还是不行,看来是跟系统某软件有冲突,现在重装系统后装的2016,解决了.